请教大神一个关于74HC14非门连接问题

楼主:
此时集成芯片处于上电状态(5V),如果我将5脚(输入端),接到另外一组非门的10脚(输出端),会是什么电平?我测试了下为什么会是2.7V的电压?

网友A:
“如果我将5脚(输入端),接到另外一组非门的10脚(输出端),会是什么电平?”

该芯片11脚是什么状态?高电平?低电平?悬空?

网友:
逻辑电路中,输入端不要悬空!如果悬空的话,逻辑状态不确定,会引发许多想不到的问题。

网友:
门电路可以串联,输入端接到另外一个门的输出端,则非门变为同相传输门,其输出逻辑状态由前级输入决定。如果前级输入悬空,因干扰可能会发生振荡,输出可以是逻辑中间值(这是万用表积分的结果),也可以是高电平或低电平,具体由干扰耦合决定。CMOS电路的输入不准许悬空,必须接入确定电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如果我将5脚(输入端),接到另外一组非门的10脚(输出端),会是什么电平?”

该芯片11脚是什么状态 ...

6跟11都没接高低电平处于悬空状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跟11都没接高低电平处于悬空状态

6脚(输出端)悬空是允许的,不会对芯片工作产生什么影响。
11脚(输入端)则不允许悬空。CMOS芯片输入阻抗非常高,悬空后电位不确定,这就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现像,例如因环境中电磁信号(最主要的是市电工频信号,其次是广播电台的信号)而使输入端不断变化,输出端也不断变化(万用表量出的是平均值),甚至芯片产生自激振荡,等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跟11都没接高低电平处于悬空状态

你把11脚接地(低电平)或者接5V电源(高电平),6脚就不会是2.7V,而是与11脚相同。

网友:
高阻态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,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,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,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,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,和没接一样,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,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