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5.5刚安装就这样怎么办

楼主:
杀毒防火墙显卡都是试过了

网友:
有提示啊
杀毒软件可能妨碍软件的安装,或着下载的安装软件不全有损坏

网友A:
安装之前要把杀毒软件关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安装之前要把杀毒软件关闭

杀毒啥的都关了安装在别台电脑都可以就这台上不行

网友:
可能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你这系统是64位的,下载安装软件时也要对应安装64位的
或者安装到其它安装目录下,试一下,不要安装在Program Files(x86)这个文件夹

网友:
没办法,这个版本用不了,只能换一个别的版本的吧。

网友:
你的系统是不是精简版本的,换个完整版本的windows

网友:
这么样啊,问题解决了没有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