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物致知04——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

楼主:
  在现代,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普通物理学,都会讲到刚体的定轴转动,并用“角位移”来描述刚体定轴转动时所转过的角度。图(01)是从江守洙等《普通物理学》第一册176页截取的一段,里面明确提到对定轴转动的刚体内任意点角位移都是相同的。这段还明确提到对定轴转动的刚体内任意点不仅角位移相同,角速度和角加速度也都相同。
  力学中说到“旋转的物体”,通常是指刚体。如果是像果冻那样的弹性体,因为弹性体可以变形,弹性体内各点转动的角度不一样,就谈不到转动的角度。

          图(01)  程守洙等《普通物理学》第五版第一册176页
  但是,该书177页明确地说“角速度”是个矢量,却没有说“角位移”是矢量,见图(02)。

          图(02)  程守洙等《普通物理学》第五版第一册177页
  问题可就来了:标题中说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,书上说角速度是矢量。角速度是角位移对时间的一阶导数。一个不是矢量的量,怎么能够对时间求导之后就成了矢量了?
  我们先说说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。
  位移是矢量,这毫无疑问。位移这个矢量满足交换律。图(03)中,平面上一个点从O处先向右移动4米到达A处,再从A处直角左转移动3米到达B处。另一次移动中则从O处先向上移动3米到达C处,再从C处直角右转移动4米到达D处。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知识,我们相信B点和D点是同一点。交换顺序而结果相同,显然,在这个问题里面,位移矢量满足交换律。

          图(03)
  矢量必须满足交换律,不满足交换律的就不能称为矢量。
  但是,刚体的转动就不满足交换律,见图(04)和图(05)。

         图(04)
  图(04)是一个长方体,先绕Y轴旋转90°,再绕Z轴旋转90°。

          图(05)
  图(05)则是同一个长方体,先绕Z轴旋转90°,再绕Y轴旋转90°。
  两次旋转,交换顺序,结果不同,可见物体的转动(角位移)不满足交换律。既然不满足交换律,物体的转动(角位移)不是矢量。
  既然角位移不是矢量,那么图(02)中为什么又说角速度是矢量呢?角速度是角位移对时间的导数,一个不是矢量的量,求导后怎么能够成为矢量?
  角位移不是矢量,是指有限角位移,例如图(04)和图(05)里面物体转动都是90°,是有限角位移。但是,无穷小角位移却是矢量。

         图(06)
  为了说明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,无穷小角位移是矢量,我们先建立一个球面座标系,如图(06)。也为了说明方便,我们把这个球面座标系看成地球,并采用地理上的说法。一个点在球面上的运动,可以看成这个固定座标系下一个刚体球绕球心的转动。

         图(07)
  令φ ψ表示互相垂直的两个角位移。我们先让φ ψ大一些,表示转动90°。
  第一次,从0°经线(本初子午线)和0°纬线(赤道)相交处开始,一个点先沿赤道向东运动,对球心的角位移φ为90°,到达东经90°处的A点。再直角向左,对球心的角位移ψ为90°,最后到达北极处,终点为B点。如图(07)。

         图(08)
  第二次,仍从0°经线(本初子午线)和0°纬线(赤道)相交处开始,一个点先沿本初子午线向北运动,对球心的角位移ψ为90°,到达北极处的C点。再直角向右,沿东经90°线,对球心的角位移φ为90°,最后到达东经90°线与赤道交点D。如图(08)。
  互相交换顺序的两次转动结果,B点和D点,一个在赤道,一个在北极,相距很远。所以,对球心90°的角位移不满足交换律,肯定不是矢量。

          图(09)
 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小的对球心的角位移。
  仍然是从0°经线和0°纬线相交处开始,令φ为对球心20°的角位移,ψ为对球心15°的角位移。
  第一次,先φψ,运动点先沿赤道向东,对球心角位移20°到达A点,然后直角向左,对球心角位移15°到达B点。显然,B点就是北纬15°线与东经20°线的交点。如图(09)。

         图(10)
  第二次,先ψφ,运动点先沿0°经线向北,对球心角位移15°到达C点,然后直角向右,对球心角位移20°到达D点。如图(10)。
  注意,和第一次不一样,运动点达C点后直角向右,并不是沿北纬15°线移动,其移动的轨迹是在一个大圆上,该大圆过东经90°线和西经90°线与赤道的交点,并在0°经线上与北纬15°线相切,在180°经线上与南纬15°线相切,如图(10)中绿色虚线所示。
  既然运动点是沿这个大圆移动,可以推断D点一定在北纬15°线之南。既然北纬15°线总长度比赤道短,可以推断D点一定在东经20°线以东。也就是说,D点在B点东南。D点和B点并不重合。角位移φψ小了,但还不满足交换律,不是矢量。
  但是我们看到,相比图(07)和图(08)中B点和D点一个在北极一个在赤道的90°角距离,图(10)中B点和D点之间的角距离可是小得太多了。
  我们不妨想像一下:φψ从90°减小到15°和20°,B点和D点之间的角距离就减小了这么多。那要是φψ减小到2°和3°,或是减小到0.2°和0.3°,又会如何?显然,直观地看,φψ越小,B点和D点之间的角距离就越小,而且比φψ减小得更快。φψ越小,两个角位移交换顺序所包围的那一小块球面(并不是封闭的)越接近于一个平面。
  利用球面三角知识,图(12)中B点和D点之间对球心的角距离θ是可以根据φψ计算出来的。换句话说,我们可以根据球面三角知识写出θφψ变化的函数。
  我们已经看到,θ是随φψ的减小而急剧减小。利用球面三角知识写出θφψ变化的函数后,可以证明:当φψ趋于0时θ也趋于0,而且θφψ更快地趋于0,换句话说,θφψ高阶无穷小
  既然φψ交换顺序的差别结果θφψ趋于0时是个高阶无穷小,那么我们就可以说:φψ趋于0时满足交换律。
  根据同样的推导过程,我们还可以推导出:有限角位移不满足结合律,但无穷小角位移满足结合律。
  所以,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,因为有限角位移不满足交换律。但无穷小角位移是矢量,因为无穷小角位移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。
  既然无穷小角位移是矢量,那么角速度是矢量就是自然而然的了,因为角速度正是角位移对时间的一阶导数。
  普通物理课程通常不会讲到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,因为普通物理只讲刚体的定轴运动,不会讲到刚体的定点运动。而刚体的定轴运动,角速度矢量实际上只会沿转动轴,只有正反两个方向,因为定轴运动的转动轴方向是不变的。而刚体的定点运动则瞬时转动轴方向可能随时变化。这种瞬时转动轴方向随时变化的情况,就必须说明有限角位移不是矢量,无穷小角位移才遵循交换律和结合律,是矢量。
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aychang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网友A:
不太明白物理里面矢量的具体定义,应该可以对应到向量vector吧,印象里矢量和向量也是一个东西两个名字。如果不是,以下纯属扯淡。
是否是向量/矢量,应该看这些所有的对象组成的对象是否构成向量空间。
向量空间的定义并没有对乘法的交换律,只有对加法的交换律。图三是向量加法,图四图五的旋转是向量乘法,向量空间本身只需要满足图三所示加法交换即可。大家熟悉的(线性空间中的)矩阵即不满足乘法交换。

所有对象组成的空间只要符合以上定义的,就是向量空间,自然里面的对象就是向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太明白物理里面矢量的具体定义,应该可以对应到向量vector吧,印象里矢量和向量也是一个东西两个名字。如 ...

“图三是向量加法,图四图五的旋转是向量乘法”

矢量加法必须满足交换律,否则就不是矢量。
矢量的乘法,有点乘和叉乘(亦称内积和外积,标量积和矢量积,等等)。点乘满足交换律,叉乘不满足交换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图三是向量加法,图四图五的旋转是向量乘法”

矢量加法必须满足交换律,否则就不是矢量。
矢量的乘 ...

那么矢量和向量是一个东西了。。。
我习惯称向量。向量空间上只定义了构成向量的数域和向量的乘积这一个“乘法”,也就是定义中的 VS 0,向量和向量的“乘法”本身并没有定义,所以不构成是否是向量空间的条件,也就是不构成是否是向量的条件。

VS -1 对象和对象的加法封闭
VS 0  数域和对象的乘法
VS 1 是两个对象的加法交换
VS 2 是对象之间的加法结合
VS 3 定义零元
VS 4 零元的逆元
VS 5 定义幺元
VS 6 定义与数域ab和对象x之间的乘法结合律,这个乘法是VS 0 的乘法
VS 7 数域a与VS -1定义的加法之间的分配率
VS 8 数域a,b与对象x之间的分配律

是否是向量/矢量空间,本身并没有对象和对象之间的乘法这一要求。而,点积也好,叉积也好,都是针对空间里的对象的一种运算,具体怎么定义和此空间无关。如果把向量空间中的点积,叉积都看做一种运算,他们和实数空间中的平方,开根号等运算是可以类比的:两个空间中的基本运算只有对象+对象,数域*对象,(实数域还有乘法逆)其他运算都不构成定义的条件。

网友A:
当然,有限角位移到底是不是向量,我不知道。我只是看may爷推算证明是不是向量的维度值得商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,有限角位移到底是不是向量,我不知道。我只是看may爷推算证明是不是向量的维度值得商讨。

图为向量空间公理化定义。
第二条即加法交换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,有限角位移到底是不是向量,我不知道。我只是看may爷推算证明是不是向量的维度值得商讨。

上面的第一条和第二条,对应于2楼图中VS 2和VS 1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当然,有限角位移到底是不是向量,我不知道。我只是看may爷推算证明是不是向量的维度值得商讨。

“有限角位移到底是不是向量”
截图自  周衍柏《理论力学教程》第三版118页,“有限转动和无限小转动”。

补上前一图中提到的图3.2.1和图3.2.2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“有限角位移到底是不是向量”
截图自  周衍柏《理论力学教程》第三版118页,“有限转动和无限小转动” ...

may爷,二楼的地方说过的,在一楼的帖子中,图三表达的是位移,可以认为是向量加, 图四图五表达的是旋转,可以认为是向量乘。一楼的帖子和四楼的帖子周衍柏《理论力学教程》中都是用旋转(乘法)来证明不可交换所以不是向量,而向量空间(向量)本身的定义中并没有乘是否可交换。
另外,周衍柏《理论力学教程》 中首先给了一个加法可交换,说不遵守这个就不是向量,但是下面的证明和实例却用旋转(乘)的不可交换来说明 不可交换这四个字,而不管是加是乘。。。有限转动是不是矢量我不知道,但是这样的证明或者说明绝对是关公战秦琼。

简单说吧,交换律分加法交换和(对象)乘法交换,以上证明通篇是证明乘法不可交换,然而(对象)乘法本身就不是向量的定义内容,更何况可不可交换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ay爷,二楼的地方说过的,在一楼的帖子中,图三表达的是位移,可以认为是向量加, 图四图五表达的是旋转 ...

矢量乘法后,就不是原来那类物理量了。例如:力和位矢点乘,结果是个标量。力和位矢叉乘,结果是力矩(既不是力,也不是位置)。所以矢量乘法的结果,不在这个集合V内,不满足2楼封闭性要求。

网友A:
(对象)乘法也就是向量乘法,区别于数域和向量的标量乘法。如6楼的定义中,并没有向量乘法的内容。1-4是向量加法的条目,5-8是标量乘法的条目,然而定义中并没有向量乘法的条目。
如同向量加法和向量乘法(位移和旋转),标量乘法可以看作向量的缩放和换向,是空间的三种不同的基本形态变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ay爷,二楼的地方说过的,在一楼的帖子中,图三表达的是位移,可以认为是向量加, 图四图五表达的是旋转 ...

“图四图五表达的是旋转,可以认为是向量乘”
这个不能同意,旋转仍是加法,原因见前一回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矢量乘法后,就不是原来那类物理量了。例如:力和位矢点乘,结果是个标量。力和位矢叉乘,结果是力矩(既 ...

计算的结果在不在空间内(也就是所谓封闭性),不是其他计算该考虑的问题。
封闭,只在定义中要求向量加向量封闭,数域和向量乘封闭,只需满足这两个封闭即可。
至于对象上的所有其他操作/运算,并不能作为否定向量的因素。比如2*3 的矩阵 乘以 3*2 的矩阵,维度都变了,变成2*2 的,但是并不妨碍 2*3 和 3*2 本身作为其各自维度的空间中的向量(组成),所以不能用这个乘法不满足各自维度(2*3 和 3*2)的封闭性而否认2*3 和 3*2 空间本身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“图四图五表达的是旋转,可以认为是向量乘”
这个不能同意,旋转仍是加法,原因见前一回复。

旋转不是加法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。
加法就是你引用的理论力学教程中说的平行四边形加法,乘法你前面也说了叉积,其中的 θ 就是旋转。你无法用一种运算导出另一种运算。所以位移,旋转和缩放,就是三个基本操作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(对象)乘法也就是向量乘法,区别于数域和向量的标量乘法。如6楼的定义中,并没有向量乘法的内容。1-4是向 ...

11楼所说“标量乘法”(6楼和2楼均有提及),物理上称为“数乘”,即矢量乘以一个纯数,也即11楼你所说“可以看作向量的缩放和换向”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旋转不是加法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。
加法就是你引用的理论力学教程中说的平行四边形加法,乘法你前面 ...

我要下线了,明天继续吧。明天把角位移加法的图贴出来。
谢谢你和我聊了这么长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要下线了,明天继续吧。明天把角位移加法的图贴出来。
谢谢你和我聊了这么长时间。

may爷,向你学习,你是我的榜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1楼所说“标量乘法”(6楼和2楼均有提及),物理上称为“数乘”,即矢量乘以一个纯数,也即11楼你所说“可 ...

>>>即矢量乘以一个纯数,也即11楼你所说“可以看作向量的缩放和换向”。
是的,这个纯数就是 6楼定义中的F,也就是第二条“标量定义”中a的取值范围。这边称F为域,数域,常见的整数域,实数域,复数域,由这些数域上的元素和它的有序集构成集合V,也就是下面的向量(空间,如果满足以下定义条件的话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ay爷,二楼的地方说过的,在一楼的帖子中,图三表达的是位移,可以认为是向量加, 图四图五表达的是旋转 ...

这里没有“向量相乘”的运算。图四图五也不是相乘,而是相加。
按前面定义,这里说的向量(如果它的确是的话)已经不是三维欧氏空间中的位移了,而是对转动“量”的一个描述。加法就是两个转动的接续,也只有这么一个向量之间的运算。
因为不能满足加法交换律,也不符合向量空间的定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