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5438A

楼主:
请问,我想将这个PWM的方波变的更方一点该怎么做

网友:
用个比较器整形可以不

网友:
看起来像RC高通滤波出来的响应

网友A:
你是用msp430的i/o直接输出的吗 50%占空比?
电压对吗?怎么那么低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用msp430的i/o直接输出的吗 50%占空比?
电压对吗?怎么那么低?

用的是P4.3输出的,是指接在笔记本上调试的,没接其他东西

网友:
端口出来的应该是很标准的方波,你测量的位置是不是端口,还是后面的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