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簧管传感器怎样连接单片机

楼主:
单片机抄表问题,水表,煤气表采用干簧管传感器,怎样将信号输送到单片机?什么类型的信号?电表应该怎样输出脉冲?

网友A:
干簧管相当于一个开关或者按键 一端接电或者接地 另一端接gpio 外置或者内置上下拉电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干簧管相当于一个开关或者按键 一端接电或者接地 另一端接gpio 外置或者内置上下拉电阻

我刚学单片机,问一下gpio是什么?干簧管直接接单片机I\O口可以吗?需要整形滤波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刚学单片机,问一下gpio是什么?干簧管直接接单片机I\O口可以吗?需要整形滤波吗?

可以
把它当成按键处理就可以了

网友:
需要整形滤波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
把它当成按键处理就可以了

电表抄表怎样输出脉冲呢?是不是有专门的脉冲输出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表抄表怎样输出脉冲呢?是不是有专门的脉冲输出口?

网上查了一下 干簧管有用于作流量统计的 需要用到定时器
抄表通信还应该看具体表的型号吧 如果你不是表的设计者

网友C:
干簧管听说过也见过,但是,你说的这个“干簧管传感器”是个什么东西,就不知道。干簧管用在机械里做磁控开关用这个知道。你能详细点吗?

网友:
在51编程中,接法把干簧管跟按键是一样的,按键程序能用的,干簧管一样能用

网友:
干簧管就是个开关,楼主想想怎么把开关接入单片机吧

网友D:
干簧管触点是纯粹的机械开关,跟按键开关的用法完全相同,可以直连IO。最好是一端接地,一端接IO,再对电源加个上拉电阻,软件处理要加防抖延时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干簧管触点是纯粹的机械开关,跟按键开关的用法完全相同,可以直连IO。最好是一端接地,一端接IO,再对电源 ...

干簧管传出来是什么样的脉冲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干簧管听说过也见过,但是,你说的这个“干簧管传感器”是个什么东西,就不知道。干簧管用在机械里做磁控开 ...

是想用单片机做三表的抄表,但是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能得到三表的脉冲

网友:
前面大家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干簧管就相当于按键开关,按键开关在按下和松开的时候会有抖动,干簧管也会有抖动,所以需要消抖。
用在三表抄表中的话,一般是干簧管和磁铁配对使用(当然,这是早期的三表脉冲检测方法,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采样方法了。)一般是在三表的机械计数轮上某个位置加一个磁铁,然后在计数轮底部装干簧管,当计数轮转动,每转一圈,干簧管被磁铁吸和一次,干簧管一端接地,一端可通过电阻接VCC,电阻连地的一端接到单片机端口(也就是GPIO),

网友:
忘记说干簧管的消抖了,至于干簧管的消抖,可以用定时器来消抖,定时器假如定时1秒,那么可以检测干簧管连续吸合多少秒认为是一次确认的吸合,作为一个计数脉冲。
当然,具体做起来的话,还有很多细节,

网友:
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刚学单片机,问一下gpio是什么?干簧管直接接单片机I\O口可以吗?需要整形滤波吗?

gpio就是通用I/O端口的意思,是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端口。
干簧管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I/O口,需要消抖,也可以使用软件消抖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干簧管传出来是什么样的脉冲?

可以参考按键抖动的波形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干簧管传出来是什么样的脉冲?

对于单次激励,簧片闭合及断开过程会有振荡。波形上,对应闭合和断开的沿附近呈锯齿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参考按键抖动的波形图

感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