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ND、VCC、Vout三根线怎么连到BNC上或卡农口上?

楼主:
弄了一个接触式麦克风(压电传感器+放大器),三根跟线是GND(屏蔽(编织))、VCC(+5V)、Vout。1、怎样连接到BNC接头上。BNC接头连接的视频线,分成正负极,那GND地线接在哪里?还是说不需要接地线。2、或者怎样连接到卡农口上。
线路电缆完全小白,拜托各位解答,我就试着去焊接一下。

网友:
BNC接头就是连接的同轴电缆,屏蔽层在外面,芯接里面,看见BN头就很明白吧
卡农口1脚接屏敝网线和外壳(屏敝线) ,2脚接红线(信号线),3脚接白线(地线)

网友:
标准BNC只有两根线,芯线和屏蔽,多用于同轴缆的连接,原则上走单端信号,差分信号应该用其它适当的接插件。有一种由BNC发展而来的双芯线即三线接口,称为Tri-BNC,也有简称TRB的,但这种接插件成本高,故而很少有用的。注意二者名称不能弄混,说BNC一定是单芯线的。

网友:
Cannon接口是主要用于MIC的音频设备接插件,有双线、三线、四线等规格,其标准不是很严格。
常见三线Cannon接法:对于公头,头冲自己,中间线在下方。此时,左侧为Pin1,定义为地,接地线。右侧为Pin2,定义为hot,接电源或信号+。中间脚为Pin3,定义为cold,接信号输出或信号-。对于母头,同样方向下,前述1和2互换。

网友:
如果使用Tri-BNC,最里面的针为hot端,中间层为cold端,最外为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