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HAL库基本定时器如何关闭

楼主:
    芯片型号为STM32L051K8U6。在调试过程中发现一个现象:使用HAL_TIM_Base_Start_IT(&htim6)启动定时器后,紧接着又使用HAL_TIM_Base_Stop_IT(&htim6)停止定时器。但是,最后还会发生一次中断才停止。    个人认为正常情况应该立即停止,一次中断也不发生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?或者是个人理解有误。请大家指教一下。

网友A:
使用HAL_TIM_Base_Stop_IT之前清除相关中断标志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使用HAL_TIM_Base_Stop_IT之前清除相关中断标志位

是的确实是这个问题,清中断标志后就正常了。多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确实是这个问题,清中断标志后就正常了。多谢了。。。

不客气。能帮助到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