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通话中对方按键!怎么识别对方按的那个键!

楼主:
就像10086那个系统一样!它是什么原理检测到你按的那个键!什么原理接收到你的指令!Android手机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!可以外接硬件设备来辅助!这个硬件具体是什么样的!什么工作原理!和10086系统一样!1.播放录音----2.检测对方的按键(指令)-------3.进入相应的模块!

网友A:
原理:数字按键都是由高低两组频率按规则组合起来的特定信号,你一按键对方就能接收到,然后对方的设备根据这个编码对应表识别你的按键。
DTMF -- 双音多频编码。DTMF信令承载按键事件。

网友:
这个是DTMF -- 双音多频编码,就是一个声音信号,我原来用的是语音卡,不知道手机怎么实现。

网友B:
现在几乎没人用语音卡了,我6年前去找售后,想买一块卡都找不到人了。建议你要是费劲就别麻烦这玩意了,现在就连联通都是数字系统了。看来是没啥前途了。对了,你申请一个400电话,不但多线而且自带IVR系统。关键还可以是网络版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理:数字按键都是由高低两组频率按规则组合起来的特定信号,你一按键对方就能接收到,然后对方的设备根据 ...

比如:我现在用手机给你打电话,问你需要买买房吗!如果你需要的话请按“0”键!单单一个手机肯定检测不到你有没有按0!请问我这边外加什么设备能实现这个功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几乎没人用语音卡了,我6年前去找售后,想买一块卡都找不到人了。建议你要是费劲就别麻烦这玩意了,现 ...

还有这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