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包引脚和匝数比如何区分

楼主:
我是想做一个高压直流发生器

手里刚好有一个高压包

我的想法是通过555产生方波信号来驱动MOS管来开关高压包,然后在高压包次级通过滤波来产生高压静电
不过这个高压包有10个脚,我想应该只用到其中的4个脚就可以了(2个初级和2个次级),改如何选择这几个脚呢

在网上找的是这个高压包的引脚图:
这些引脚的上的数值都是什么意思呢?
比如 4脚 标注的是130V,是这个引脚和地之间的耐压值吗?
又比如图中的 几个 脉冲引脚是什么意思呢?

然后是输出有个HV 25KV ,这个高压是在什么情况可以获得呢?,剩下的FV SV 表示的电压又是什么意思呢?
问题有点多,烦请各位!!谢谢

网友:
电视机的高压包

网友:
恩,对的
能帮忙,解答一下我的问题吗?谢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恩,对的
能帮忙,解答一下我的问题吗?谢了

这涉及到彩电电视机的一下术语
一般行变压器又叫彩电的第二电源,它提供多种功能电压输出,如显象管(CRT)的阳极高压HV(20~27kV)、聚焦极电压FV(3~8kV)、加速极电压SV(150-1080V)以及灯丝电压Vf(5.7~9V有效值电压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涉及到彩电电视机的一下术语
一般行变压器又叫彩电的第二电源,它提供多种功能电压输出,如显象管(CRT ...

是不是这样理解。
比如我在 B脚和地之间,加上 300V的直流电压,然后通过MOS的开断,就可以在相应的端子上产生上面你说的这些电压(例如在 HV 和 大地之间产生20KV以上电压)?

网友:
建议找一些彩电原理和有关行变压器的专业资料看看,基本是通用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这样理解。
比如我在 B脚和地之间,加上 300V的直流电压,然后通过MOS的开断,就可以在相应 ...

使用时初次级搞对,用什么控制什么要设计好,试验时注意因为涉及高压

网友C:
这是电视机的高压包。高压的产生原理和反激变换器是一样的。
电视机行扫描频率是固定的,占空比也是固定的。高压包的设计完全根据行扫描频率和占空比,以及行输出电源电压。
你要用这个高压包产生高压,这几个参数必须和电视机一致。用555产生方波信号的话,首先频率必须一致,其次占空比必须一致,否则就产生不出那么高电压。至于起开关作用的MOS管,其电源电压也必须和电视机一致,不能超过(超过可能损坏MOS管或者高压包),也不能太低(太低不能产生那么高电压)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是电视机的高压包。高压的产生原理和反激变换器是一样的。
电视机行扫描频率是固定的,占空比也是固定的 ...

1:您说的频率和占空比必须符合高压包的设计,这个是为了实现高压包的最大输出电压的必备条件吧?

如果我不想实现那么高的电压的话,根据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知识,应该是可以通过改变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的!这种变压器可以实现输出电压可调的目的呢?

2:另外即使我成功的输出了高压,那我该怎么检测这个高压呢是否是我想要的电压呢?输出都是 KV级,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吗?例如缩小1000倍,然后送给电压表测量,可以吗?

再次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时初次级搞对,用什么控制什么要设计好,试验时注意因为涉及高压

谢谢提醒!
这两天我会出了板子来试验,会注意安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:您说的频率和占空比必须符合高压包的设计,这个是为了实现高压包的最大输出电压的必备条件吧?
...

1:您说的频率和占空比必须符合高压包的设计,这个是为了实现高压包的最大输出电压的必备条件吧?

是的。
如果不想输出那么高电压,那就减少占空比。不过,这要求占空比可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:您说的频率和占空比必须符合高压包的设计,这个是为了实现高压包的最大输出电压的必备条件吧?
...

2:另外即使我成功的输出了高压,那我该怎么检测这个高压呢是否是我想要的电压呢?输出都是 KV级,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吗?例如缩小1000倍,然后送给电压表测量,可以吗?

正是这样测量。
不过,这个高压只能供出很小的电流,最多0.1mA左右。你的电压表内阻必须够大。如果使用满度时消耗电流大于0.1mA的指针式电压表,那么高压将跌落,测量出来的数值不能反映实际输出(去掉电压表)的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:您说的频率和占空比必须符合高压包的设计,这个是为了实现高压包的最大输出电压的必备条件吧?
...

另外,分压电阻上要承受数十kV电压,必须采用多个电阻串联。各串联电阻的间隔必须注意,不能让绝缘部分(例如电路板)承受过高电压,否则电路板将会漏电造成测量不准确,甚至烧毁分压电阻。每个电阻所承受的电压也不能大于该电阻允许的电压值。

网友:
初级使用4脚和1脚,次级使用9脚和高压帽输出端。4脚接电源,1脚接晶体管。晶体管可以直接用电视机的行输出管,也可以选择功率小些但耐压相当的管子,因为不存在其它负载,实际负载远小于电视机里的工况。电路形式接成单管自激振荡式电路即可,供电电压视你需要的高压决定,未必需要130V,那将输出25kV的高压。振荡器频率务必设计成行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工作频率,一般为15625Hz。

网友:
4脚 标注的是130V,是这个引脚和地之间的耐压值吗?——不是,这是接电视机的130V主电源的引脚。

网友:
图中的 几个 脉冲引脚是什么意思呢——这是CRT电视电路中需要的,但你的应用中并不需要这些管脚,悬空即可。感兴趣的话,去找个电视机电路看看。

网友:
楼主做的是“高压直流发生器”,那么经变压器升压后还需要整流和电容滤波。
在电视机中,整流用多个二极管串联并封装在一起,通常叫“硅堆”,现在不知道好买到不。
滤波靠的是显像管玻璃壳内外各吐一层胶体石墨形成导电膜。玻璃壳外导电膜接地,玻璃壳内部导电膜和外部导电膜构成高压滤波电容。其容量仅几百pF,但已经够电视机显像管使用了。
楼主要用高压包做“高压直流发生器”,这个高压电容可能不好买到。

网友:
FV SV 表示的电压又是什么意思——聚焦和高压滤波方面的,这个楼主的应用也用不到,一律悬空。

网友:
HV 25KV ,这个高压是在什么情况可以获得呢——如前所述,必须用振荡电路驱动行输出变压器工作。注意HV输出端是高压帽里的卡子,可以把高压帽和卡子去掉。如果引线不够长,需要使用专用的高压线延伸,接点需要可靠的处理绝缘,常规绝缘胶布之类的材料可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:您说的频率和占空比必须符合高压包的设计,这个是为了实现高压包的最大输出电压的必备条件吧?
...

行输出变压器的工况并不存在占空比调节,所以能不能这么用需要实验确定,但改变输入电压来控制输出是一定可行的。
对于测试输出电压,需要用多个高压电阻串联后在冷端测分压,然后计算得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