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553编程问题之两个灯交替闪烁

楼主:
本人自学新手(很新的那种!)看见一段程序,不知怎么理解望大神解答!
#include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 timer
P1DIR |= BIT0 | BIT6; // P1.0, P1.1output.
P1REN |= BIT0 | BIT6; // P1.0, P1.1pullup
P1OUT |= BIT0;
P1OUT &= ~BIT0;
while (1)
{
P1OUT ^= BIT0 | BIT6;
__delay_cycles(1000000);
}
}
1.为什么while前让p1.0亮后又马上让他灭,这是何用意啊?代码:P1OUT |= BIT0;
                P1OUT &= ~BIT0;
2.while里p1out^=(BIT0 | BIT6),我觉得按理是让p1.0和p1.6一起亮后又一起啊(bit0与bit6先或再与之异或),怎么能让他们交替闪烁啊?
望大神解惑!

网友:
1.就是让它一个亮一个灭呀
2.取反还是一个亮一个灭呀。交替闪烁

网友A:
这段代码如果按你描述的功能,是有问题的。
1. while前两句应该是
P1OUT |= BIT0;
P1OUT &= ~BIT6;
让p1.0和p1.6一个高一个低,这样进入循环之后就可以交替闪烁。
2. 如果改成上面的代码,那么问题2就不存在了。

网友B:
P1OUT ^= BIT0 | BIT6;
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两个端口输出状态取反。
程序中最开始这两个端口因为上拉电阻的缘故,端口都处于高电平,而在主循环前把BIT0置低,这样在主循环前这两个端口的状态一个是高电平,一个是低电平。主循环中,把这两个端口状态取反,就实现了一高一低交替变化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段代码如果按你描述的功能,是有问题的。
1. while前两句应该是
P1OUT |= BIT0;
P1OUT &= ~BIT6;
让p ...

因为使能了端口上拉电阻,所以BIT6不用单独设置为输出高,因为上拉的存在,这个端口平时就是被拉高了

网友:
你可以实际做实验看看运行结果,如果结果正确,再反推程序这么做的原因。
还有就是你应该多看看C语言的位操作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因为使能了端口上拉电阻,所以BIT6不用单独设置为输出高,因为上拉的存在,这个端口平时就是被拉高了

430是推挽输出,不存在上拉输出之说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30是推挽输出,不存在上拉输出之说。

端口内部有上拉电阻的,可以选择是否使能,他这个程序中使能了上拉电阻,所以会被拉高,设为输出口后,该端口是高电平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端口内部有上拉电阻的,可以选择是否使能,他这个程序中使能了上拉电阻,所以会被拉高,设为输出口后,该 ...

上拉电阻仅是上拉输入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拉电阻仅是上拉输入用的

电路上我不是很明白。
但是就像他程序里面设置了这个端口的上拉电阻,又把端口设置为输出,这个时候这个端口的电平不是高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拉电阻仅是上拉输入用的

其实使能了内部上拉后,与端口的输入输出没关系啦,上拉电阻会把端口初始电平拉到高,直到有强制拉低的低电平,这个可以是外部过来的低电平,也可以是端口输出低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路上我不是很明白。
但是就像他程序里面设置了这个端口的上拉电阻,又把端口设置为输出,这个时候这个 ...

Each bit in each PxOUT register is the value to be output on the corresponding I/O pin when the pin is
configured as I/O function, output direction, and the pullup/down resistor is disabled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使能了内部上拉后,与端口的输入输出没关系啦,上拉电阻会把端口初始电平拉到高,直到有强制拉低的低 ...

单片鸡怎样工作不能凭空想象吧,要根据手册来。
手册里指明了,IO口设置为输出的时候,上下拉电阻自动失效。
再说那个电阻也不止是上拉,可以根据设置配成上拉或者下拉,这些都是要看手册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使能了内部上拉后,与端口的输入输出没关系啦,上拉电阻会把端口初始电平拉到高,直到有强制拉低的低 ...

如果你懂数字电路,应该看一下datasheet的IO端口结构图,如果你懂软件,应该看一下user guide相关寄存器配置说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懂数字电路,应该看一下datasheet的IO端口结构图,如果你懂软件,应该看一下user guide相关寄存器 ...

我确实没看数据手册,刚才特意查了一下,回答问题有些想当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段代码如果按你描述的功能,是有问题的。
1. while前两句应该是
P1OUT |= BIT0;
P1OUT &= ~BIT6;
让p ...

P1OUT &= ~BIT0;这句话应该是不小心弄错了,按你说的改一下就没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懂数字电路,应该看一下datasheet的IO端口结构图,如果你懂软件,应该看一下user guide相关寄存器 ...

1、想问题太想当然了,没有去看手册说明
2、硬件还是所知甚少,需要向你拜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想问题太想当然了,没有去看手册说明
2、硬件还是所知甚少,需要向你拜师

你言重了,我就是刚好赶上碰见我知道的,就回了下,我早就不干硬件了,转web开发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P1OUT ^= BIT0 | BIT6;
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两个端口输出状态取反。
程序中最开始这两个端口因为上拉电阻的 ...

谢谢各位大神,小弟还有点没明白的是那个p1ren,我知道他跟上拉电阻有关,可是那个按钮是p1.3,他这样p1ren |=bit0|bit6具体是什么意思,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解释清楚的。还有这个程序我运行了能使两个灯闪烁,但灯亮度很小,特别是绿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各位大神,小弟还有点没明白的是那个p1ren,我知道他跟上拉电阻有关,可是那个按钮是p1.3,他这样p1r ...

你可以先直接把两个LED都点亮,让他们一直亮着,看看两个LED的亮度是否一样。
然后把主循环中那个延时时间加长,看看亮度有什么变化,(也可以缩短延时时长,观察亮度的变化)。

网友D(2019-02-25):
淡定,淡定,淡定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