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导入brd文件提示cadence allegro installation not found ……错误

楼主:
1芯积分
求大佬们给下意见,或者帮我转一下AD格式,我用了AD13 、10 、18 这几个版本的AD导入还是一样的提示。实在没有办法了

网友:
能在 Allegro能打开么
楼主的这么多AD软件版本都打不看,其他人也一样

网友:
需要先成功安装Cadence,保证Candence能成功打开本设计文件,然后在AD中用File-Inport Wizard导入。

网友:
这是因为没有安装allegro软件

网友A:
白天没有时间转换,刚已经给楼主转换AD的.PcbDoc格式的

网友:
求教,AD16 然后用吴川斌的软件一键安装了CANDENCE 但是还是无法导入PCB文件  。brd的格式提示

cadence allegro instalation not found

ensure you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correct and includes the location extracta.exe

网友:
文件用candence自己可以打开的

网友B:
要下载candence才能打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下载candence才能打开?

参考一下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1073988-1-1.htm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白天没有时间转换,刚已经给楼主转换AD的.PcbDoc格式的

一年以后的今天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……求帮助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一年以后的今天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……求帮助

好好看看9楼的帖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好好看看9楼的帖子

没有用的,已经在谷歌找到了解决办法,最新版需要添加一个环境变量,之后就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用的,已经在谷歌找到了解决办法,最新版需要添加一个环境变量,之后就解决了

谷歌?

环境变量如何搞,分享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白天没有时间转换,刚已经给楼主转换AD的.PcbDoc格式的

请问你怎么转化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用的,已经在谷歌找到了解决办法,最新版需要添加一个环境变量,之后就解决了

是你智商有问题 ,9楼给力,成功解决问题 。

网友D:
Hyperlynx 转换Allegro 17.2的brd文件 环境变量设置

添加系统环境变量  --->添加系统环境变量  ---->添加Cadence 目录路径:比如D:\Cadence\Cadence_SPB_17.4-2019\tools\b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Hyperlynx 转换Allegro 17.2的brd文件 环境变量设置   添加系统环境变量  --->添加系统 ...

感谢,帮大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