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E230C显示变量

楼主:
    写了一个函数,作用是将变量以十进制方式显示在LCD上,调试这个函数却花费了不少时间,一直都是三位数可以正常显示,大于三位数则显示不正常,反反复复检查代码都没有效果,一上午很快就过去了,下午继续调试时忽然发现是数据类型的问题,原来我将倍数变量定义成字符型了,最大仅能表示255(即三位数),后来将这个变量类型修改成32位的,顺利地解决了问题。下图是用不同位数显示同一变量:

下面是程序代码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显示变量函数display_value()
* 输入参数:开始显示(左上角)坐标:x,y,(uint16_t)
*           前景色,背景色,(White,Black,Red,Green,Blue,Yellow)
*           变量,(uint32_t)
*           显示长度(不含小数点),小数位数,(uint8_t)
*           前导0(0=显示,1=空格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value(uint16_t x,uint16_t y,uint16_t fc,uint16_t bc,uint32_t v,uint8_t l,uint8_t b,uint8_t z)
{
    unsigned char i,j,m;
    unsigned short k,x0;
        uint32_t u,n;

    x0 = x;
        u = v;
        z = z > 0 ? 0: 16;            //前导0:z=16;前空格:z=0

        n = 1;
        for(j = 1; j < l; j++)        //计算倍数
        n = n * 10;

        LCD_CS_CLR;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LCD
        for(m = l;m > 0;m --)         //开始分拆变量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k = u / n;                //当前位数字
                u = u - (k * n);          //剩余数字
                if(k > 0) z = 16;         //只要有一位数字>0,之后不能显示空格
                if(m == 1) z = 16;        //小数点之前的'0'显示
                n = m < 2 ? 1: n / 10;    //计算当前的倍数

        if((m == b) & (m > 0))   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16;i 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 = 0;j < 8;j ++)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asc16[14 * 16 + i] & (0x80 >> j))//从asc16[]数组中取字符.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raw a point on the lc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_point(x + j,y + i,fc)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c != b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raw a point on the lc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_point(x + j,y + i,bc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+= 8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16;i ++){    //显示字符(k=字符序号)
            for(j = 0;j < 8;j ++){
                if(asc16[(k+z) * 16 + i] & (0x80 >> j))//从asc16[]数组中取字符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/* draw a point on the lc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_point(x + j,y + i,fc);
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fc != b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raw a point on the lc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draw_point(x + j,y + i,bc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x += 8;

        }
        LCD_CS_SET;
}

网友:
支持一下,我的撸回来还没上过电,惭愧

网友A:
这种错误一般都犯过,我也犯过几次这种错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错误一般都犯过,我也犯过几次这种错误

是啊,按理这类低级错误不应该犯,但却很容易犯,我已经是屡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按理这类低级错误不应该犯,但却很容易犯,我已经是屡犯了。

并且这类错误检查起来还不好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