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器T0控制流水灯

楼主:
/* 定时1秒来控制流水灯的流动速度  */
#include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void tim0init()//定时器0初始化
{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//t0 方式1
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TL0=0X18;//定时1ms
        TR0=1;         //打开t0定时器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16 j;
        u8 k;
        tim0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F0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0X18;//定时1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==1000)         //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01<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8)k=0;//这一句什么意思,看不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:
K的值不能超过8,超过8后,从零开始,这与8个LED是对应的。也就是说从第一个LED开始(此时K=0),然后到第8个LED(此时K=7),再循环一次后,K=8,这个时候,要从新从第一个LED开始,所以这时要让K=0

网友:
K应该就是为了实现流水灯 流水亮起来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8)k=0;//这一句什么意思,看不懂
这两句合在一起就是k= 0~7 循环,也可以不用k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0==0) P0=0x01;

网友:
已经懂了,多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