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553单片机I/O口为什么只有上拉/下拉输入,没有上拉/下拉输出

楼主: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ankai001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今天在回答论坛里的这个问题时msp430g2553编程问题之两个灯交替闪烁 ,我犯错了,被版主lcofjp纠正了。版主lcofjp说了这么一句话:上拉电阻仅是上拉输入用的。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?

我查了一下资料,找到这样一个说法:

(在STM32中,上拉输入和悬空输入是对应的),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,为什么没有输出下拉?或输出上拉?

答案其实很简单,在单片机系统中,MCU起到主要作用,输出的电平是由MCU决定,要么是高电平,要么是低电平。

网友:
具体什么输入输出,要根据单片机型号而定,这个是个有点复杂的问题。
有些单片鸡有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,开漏配合上拉电阻可实现上拉输出高电平。I2C就是开漏上拉的总线。430单片鸡引脚配置成输入并使能上拉,也可以达到弱上拉输出的效果。一般内部集成电阻都是几十上百K,输出不了大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