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负反馈放大电路

楼主:
求大大帮忙解释一下下面这个放大电路的原理,感谢!

网友A:
Q2和Q6构成互补推挽放大器(发射极输出,共集电极),Q3为Q2和Q6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发射极),Q4为Q3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基极)。
Q4的发射极直接联接到输出端,与Q3直接耦合,Q3与Q2Q6也是直接耦合,所以Q4、Q3、Q2Q6是百分之百的直流电压负反馈。
信号由Q4基极输入。从Q4基极到输出端电压增益近似为1。故输入信号幅度必须相当大才能够发挥Q2Q6的作用(输出幅度接近电源)。输入信号幅度这么大,相当困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2和Q6构成互补推挽放大器(发射极输出,共集电极),Q3为Q2和Q6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发射极),Q4为Q3的驱 ...

谢谢您的解答。
关于您说的Q4与Q3、Q2/Q6是直接耦合如何理解呢?我实际测下来的波形是输出的信号幅值是放大了不到4倍,但是确实离电源幅值还比较差些。按照这种情况,可以调节电路参数来提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的解答。
关于您说的Q4与Q3、Q2/Q6是直接耦合如何理解呢?我实际测下来的波形是输出的信号幅值是 ...

关于您说的Q4与Q3、Q2/Q6是直接耦合如何理解呢?

Q4集电极直接联接到Q3基极,Q3集电极直接联接到Q2基极,其间并无电容隔断直流,此谓直接耦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的解答。
关于您说的Q4与Q3、Q2/Q6是直接耦合如何理解呢?我实际测下来的波形是输出的信号幅值是 ...

我实际测下来的波形是输出的信号幅值是放大了不到4倍

首帖图中R33为1200欧,R36好像是390欧(看不大清楚)。如果是,那么R33/R36=3.077,R36分到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输出电压。四倍基本准确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的解答。
关于您说的Q4与Q3、Q2/Q6是直接耦合如何理解呢?我实际测下来的波形是输出的信号幅值是 ...

按照这种情况,可以调节电路参数来提高吗?

如果想要增加放大倍数,可以减小R36数值,使交流负反馈弱一些。与此同时C22(看不清楚标号)要加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这种情况,可以调节电路参数来提高吗?

如果想要增加放大倍数,可以减小R36数值,使交流负反馈弱 ...

R36下面那个电容么 对的 是C22
谢谢您的讲解,我再验证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2和Q6构成互补推挽放大器(发射极输出,共集电极),Q3为Q2和Q6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发射极),Q4为Q3的驱 ...

Q2和Q6构成互补推挽放大器(发射极输出,共集电极),Q3为Q2和Q6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发射极),Q4为Q3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基极)。

老师新年好
上面一句里Q6为什么也是共集电极,难道是因为他发射机输出?如果是这样,那么Q4怎么是共基极呢?
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共什么极的判断方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2和Q6构成互补推挽放大器(发射极输出,共集电极),Q3为Q2和Q6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发射极),Q4为Q3的 ...

上面一句里Q6为什么也是共集电极,难道是因为他发射机输出?

“共”哪一极,看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。Q6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公共端是图中的地线,Q6集电极接地,故Q6是共集电极组态。
当然,从发射极输出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是共集电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Q2和Q6构成互补推挽放大器(发射极输出,共集电极),Q3为Q2和Q6的驱动管(集电极输出,共发射极),Q4为Q3的 ...

那么Q4怎么是共基极呢?

Q4对输入信号PLC_TX来说,不是共基极组态,而是共发射极组态(输入信号在基极,输出在集电极)。只不过直流反馈信号是从发射极输入,对反馈信号来说,是共基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Q4怎么是共基极呢?

Q4对输入信号PLC_TX来说,不是共基极组态,而是共发射极组态(输入信号在基极 ...

谢谢老师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么Q4怎么是共基极呢?

Q4对输入信号PLC_TX来说,不是共基极组态,而是共发射极组态(输入信号在基极 ...

只不过直流反馈信号是从发射极输入,对反馈信号来说,是共基极。

这里的直流反馈信号是指哪儿来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只不过直流反馈信号是从发射极输入,对反馈信号来说,是共基极。

这里的直流反馈信号是指哪儿来的?

这里的直流反馈信号是指哪儿来的?

是从输出端AMP_TX处经电阻R33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直流反馈信号是指哪儿来的?

是从输出端AMP_TX处经电阻R33来的。

输出是推挽输出,输出应该是有正负的交流模拟信号,那输出的直流反馈是怎么来的?或者是怎么分离出直流量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输出是推挽输出,输出应该是有正负的交流模拟信号,那输出的直流反馈是怎么来的?或者是怎么分离出直流量 ...

首帖电路没有使用双电源,所以输出端AMP_TX在信号输入端PLC_TX无信号输入时对地电压应该是VCC12之半(这样在输入信号较大时才能够达到最大输出)。Q4基极电压由R30和R32分压决定(R30和R32不等,故Q4基极稍高于6V)。Q4实际上是将AMP_TX端电压和R30R32分压进行比较,从而使AMP_TX这点电压跟随R30R32分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帖电路没有使用双电源,所以输出端AMP_TX在信号输入端PLC_TX无信号输入时对地电压应该是VCC12之半(这样 ...

谢谢老师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