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库函数 HAL_UART_Receive 是阻塞的吗?

楼主:
今天在做STM32H743的测试,主要是测试UART3串口的接受,参考ST公司的例程资料《UART communication on STM32 Microcontrollers using HAL》
/* USER CODE END Header_StartTask04 */
void StartTask04(void const * argument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StartTask04 */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for(;;)
  {
    HAL_GPIO_TogglePin(LED3_GPIO_Port,LED3_Pin);
                char in[8];
                HAL_UART_Receive(&huart3, (uint8_t *)in, 8, 0);
                HAL_UART_Transmit(&huart3, (uint8_t *)in, 8, 1);
  }
  /* USER CODE END StartTask04 */
}

发现该函数不停的被执行,网上说HAL_UART_Receive这个函数是阻塞的吗,为什么会不停的执行?

网友:
1、HAL库通信收发带两种接口,比如接收接口,一种是HAL_XXXX_Receive,这种是轮询阻塞接口,传参输入Timeout是轮询阻塞的时间;另外一种是HAL_XXXX_Receive_IT or  _DMA  这种不是中断方式接口,需要配合handle完成
2、楼主贴的HAL_UART_Receive(&huart3, (uint8_t *)in, 8, 0);,Timeout为0,也就是每一次滴答只去查询一次接受完成标志是否被置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