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k314 Ubuntu 12.04 如何升级到14.04?

楼主:
有朋友问到:
启动后,出现提示:是否升级到Ubuntu 14.04, 点击升级后,在进行到第二步时出现提示:

W:Failed to fetch http://ports.ubuntu.com/dists/trusty/Release  Unable to find expected entry 'main/binary-armel/P, W:Failed to fetch http://ports.ubuntu.com/dists/trusty-security/Release  Unable to find expected entry 'main/bin, W:Failed to fetch http://ports.ubuntu.com/dists/trusty-updates/Release  Unable to find expected entry 'main/bina, W:Failed to fetch http://ports.ubuntu.com/ubuntu-p ... ty-security/Release  Unable to find expected en, W:Failed to fetch http://ports.ubuntu.com/ubuntu-ports/dists/trusty/Release  Unable to find expected entry 'main, W:Failed to fetch http://ports.ubuntu.com/ubuntu-ports/dists/trusty-updates/Release  Unable to find expected ent, E:Some index files failed to download. They have been ignored, or old ones used instead.

板子在启动后已经能够正常上网访问internet。

apt-get update 操作都正常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操作系统不能升级?

回复:
一般arm的不这样升级Ubuntu系统
可通过更换镜像来包来实现。

网友A:
1、对于嵌入式设备,一般不是经过测试过的软件不建议轻易升级!
2、嵌入式的软件,的软件通常是和系统有关的。比如,同样的硬件设计不同软件就不同,如:同一家的phy芯片由于设置不同,地址不一样。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失败,甚至,完全一样的硬件结构,有可能PCB布线的不同工作地点不同,都有可能影响软件。
3、linux这样的系统属于非商业软件,很多功能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,升级出现问题“是非常常见的事!!!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对于嵌入式设备,一般不是经过测试过的软件不建议轻易升级!
2、嵌入式的软件,的软件通常是和系统有关 ...

说得对!!不建议轻易升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