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AMD21问题

楼主:
请问新买的SAMD21空白片,上传程序之前是不是要做熔丝和烧写BOOTLOADER呢?

网友A:
做熔丝和烧写BOOTLOADER? 这是什么目的?

网友B:
需要时才烧录,一般情况不需要

网友:
根据需要选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做熔丝和烧写BOOTLOADER? 这是什么目的?

大神我发了你消息~~~

之前我用MEGA328时,空白片要做熔丝位和烧写BOOTLOADER后才可以上传程序,
那么请问SAMD21的空白片不需要么?焊到PCB上直接就可以上传程序么?
不是开发板

网友:
请问在哪种情况下需要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需要时才烧录,一般情况不需要

请问在哪种情况下需要呢?可以具体说一下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神我发了你消息~~~

之前我用MEGA328时,空白片要做熔丝位和烧写BOOTLOADER后才可以上传程序,
那么 ...

Mega328 也不需要 bootloader 呀,ISP直接能下载。
SAMD21 用 SWD 口就可以下载和调试了。  只要你把 SWDIO, SWCLK 两个引脚预留出来接调试器,焊到PCB上是可以调试下载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在哪种情况下需要呢?

熔丝是在需要进行加密保护才烧熔丝的。
bootload是一种烧写方法,还有别的烧写方法,例如ISP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Mega328 也不需要 bootloader 呀,ISP直接能下载。
SAMD21 用 SWD 口就可以下载和调试了。  只要你把 SW ...

谢谢大神,比如说我想做个ARDUINO ZERO,只要按原理图画好打好板子,买回SAMD21空白片直接焊上就可以了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熔丝是在需要进行加密保护才烧熔丝的。
bootload是一种烧写方法,还有别的烧写方法,例如ISP

网上说AVR的单片机,BOOTLOADER就像是电脑的BIOS,而程序就像是电脑的应用软件,
那么说空白片买回来时,厂家已经做好这个“BIOS”了,除非个人有特殊要求,不然不用去理它是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在哪种情况下需要呢?可以具体说一下么

需要做在线升级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大神,比如说我想做个ARDUINO ZERO,只要按原理图画好打好板子,买回SAMD21空白片直接焊上就可以了么 ...

是的。 你拿不准的话可以把原理图发上来让大伙看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。 你拿不准的话可以把原理图发上来让大伙看一下。

网友A:
这个当然没问题的,调试口的插座都留出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当然没问题的,调试口的插座都留出来了。

大神,STLINK可以么?就是淘宝上卖的那种10块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神,STLINK可以么?就是淘宝上卖的那种10块钱的

只要你的开发软件支持就可以。
ATMEL 官方开发工具我估计不支持 ST-Lin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上说AVR的单片机,BOOTLOADER就像是电脑的BIOS,而程序就像是电脑的应用软件,
那么说空白片买回来时 ...

有些单片机的BOOTLOADER是做好的,有些是用户自己做

网友:
多谢楼上老师的解答,我一直以为AVR单片机空白片买回来焊板子后要先进行熔丝和烧写引导程序

既然老师们说不用,那我就先用TTL串口下载器,通过TX RX上传一下试试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