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E230C测试一:简单的日期和时间显示

楼主:
    利用系统滴答做了一个日期和时间显示,因为没有添加时钟芯片,所以这个测试项目的时钟并不十分准确,大约每小时有几秒的误差,虽然可以通过代码来调整系统滴答的中断时间,但毕竟这个只是实验,并不是实际使用,所以就不去追求精确了。下图是开发板上显示的日期与时间:

    由于没有添加时钟芯片,所以开机后必须先调整日期和时间,调整是通过板载两个按键Wakeup和Tamper完成的,Wakeup按键负责功能选择,默认功能为正常运行,按键后依次为调整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,下图是正在调整年份,当前的调整值以反相显示。

    按键Tamper负责调整数值,年份是从2010年到2029年范围,日期则简单地处理了此年份内的大、小月和闰月,时间按24小时制。由于长、短按键一直没有调试好,所以数值调整只是简单的累加1,并不具备快调或减1的功能。
    下面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打包文件,有兴趣的可以下载参考:

网友A:
GD32E230内部有RTC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GD32E230内部有RTC的

谢谢指点!但我还不会用,待慢慢摸索。我的这个练习主要是为了熟悉按键操作及LCD控制,日期及时间显示则是附带的。下一步正好来熟悉RTC的操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指点!但我还不会用,待慢慢摸索。我的这个练习主要是为了熟悉按键操作及LCD控制,日期及时间显示则 ...

包里有例子的,可以直接移植过来

网友:
    初步移植了DEMO中的RTC程序,可以显示出年月日和时分秒,但因为这个DEMO例子在主循环中对屏幕刷新操作,因此显示时略有闪烁感觉,同时也影响了我原来的计时,造成软件的计时慢了许多。经过测试,RTC时钟不受复位影响,不象我原来的软件计时每次复位后需要重新设置,但重新上电后原来的RTC还是需要重新设置的。

网友:
    经过调试,时间显示的引擎换上了RTC,没有继续使用系统滴答,但这个RTC的计时不准,每分钟要快十多秒,也许是还有那里没有设置好吧。

网友:
    通过测试,发现使用RTC的优点是数据不受复位影响(开机还是需要重新设置),估计是将数据放在flash寄存器中了,缺点是走时误差偏大,还有就是其年分仅两位计数,需要人为加上2000,再就是其采用4位二进制对应1位十进制数字,这在显示时比较方便,但在校时则不那么方便了。综合考虑后我还是换回了系统滴答来计时,因为这毕竟是实验,真正实用还是需要用计时芯片,今天下单购买了一块DS1302,这样用电池保持时钟运行,不需要每次开机时来校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