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转载】“很傻”的电路问题

楼主:
大家来看看这个“很傻”的电路问题,该怎么回答呢?还是根本不需要回答?
像这样把普通的两个干电池接在一起。为什么V2正极的正电荷不会跑到V3的负电荷去?
如果电容这样连在一起,我理解为因为两极板的电荷互相吸引,把电荷固定了。电池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呢?
把一节电池自己的负极接到正极,(虽然可能一不小心短路报废了),都能有电。那为什么接到别的电池的正极,就不认人了呢。负极化学变化氧化了锌释放电荷,电荷为什么却只能认自己出生地的那个正极?

网友A:
?????是个转载?但是就是一个猜想发问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?????是个转载?但是就是一个猜想发问???

是转载的,

网友:
电荷的定向移动需要闭合回路

网友:
像这样把普通的两个干电池接在一起。为什么V2正极的正电荷不会跑到V3的负电荷去?

V2中的正电荷,由于V3中其它能量(化学能等)的作用,会跑到V3的正极去(假定正电荷可以自由移动),直到集聚在V3正负两极的电荷产生的电场与V3中其它能量所产生的电场达到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