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礼物送的好 女神不会跑】点亮我的心

楼主:
礼物送的好 女神不会跑 点亮我的心

随着情人节即将来临,我们的项目是一个伟大的情人节礼物!这是经典灯泡的一个转折,只需要非常基本的组件。
注意:本教程中的很多图像都是GIF,以及图片上的编号有点问。

第1步:材料

第2步:

首先剥开USB线。USB电缆能够提供5V电压,因此我们将使用它为灯泡供电。

第3步

这是该灯中电路的原理图。我们首先可以通过将其连接到面包板来验证USB和LED是否正常工作。现在验证比制造灯泡的过程中验证要好,因为一旦到了那个步骤才去检查,可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。

第4步:

正如预期的那样,应该能够在USB终端上看到5V。

第5步:

第6步:

我们需要用LED制作其中9根电线。
标记导线非常重要,即跟踪哪些导线连接到LED阴极以及哪些导线连接到LED阳极。记住LED是极地的。我用胶带标记了我的电线。
提示:使电线过长。请记住,这些将缠绕在心脏框架上,然后一直向下到灯座。我第一次做它,有些太短,我不得不延长线索。

第7步:

现在让我们开始焊接!我首先焊接一侧,然后在每个接头处加热。
请记住,标记导线非常重要,即跟踪哪些导线连接到LED阴极以及哪些导线连接到LED阳极。记住LED是极地的。我用胶带标记了我的电线。

第8步:

自心的LED线将在稍后焊接到该板上。我们还将USB电缆焊接到电路板上为LED供电(如我们的原理图中所示)。

第9步:

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将LED线缠绕在较硬的心形线框周围。对于这个线框,我使用了电磁线。一旦我完成了LED线的缠绕,我就将更多的磁线缠绕在一起,使其更加光滑。

第10步:

这个步骤在开始时可能有点困难。不要害怕施加一些力量。

第11步:

出于安全考虑,我建议在此步骤中使用手套并将灯泡放入袋中。

如果您的灯泡上有任何标记,您可以使用酒精或丙酮清除它们。

第12步:

这个底座是激光切割的,但如果你没有激光切割机,你可以使用很多替代品。这是我如何建立这个基础的一个例子。例如,您可以使用海报管或瓶子的末端。询问您是否需要帮助!您可以下载pdf文件并打开以进行激光切割。

第13步:

第14步:

第15步:

GND电缆是黑色的,应焊接到电阻器侧。电源线是红色的,这应该是焊接在LED的阳极侧。

第16步:

就是这样,你特别的人肯定会对你的技能印象深刻!

原文作者:alexafay
翻译:KIKIYA

网友:
1)谢谢你的翻译转载
2)  看过之后最好自己动手做一个,这个即加强了动手能力,又有送女生的礼物了

网友:
还不如加个单片机,蜂鸣器,亮灯还可以放音同时进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专业销售、租赁、维修、回收、升级各类二手仪器仪表我司高价长期收购进口二手仪器仪表:频谱分析仪、网络分析仪、信号发生器、万用表/示波器校准仪、手机综合测试仪、噪声系数分析仪、数据采集器、NI-GPIB卡、阻抗/LCR测试仪、基站测试仪、音频分析仪、蓝牙/WANL测试仪、天馈线测试仪、光谱分析仪/光类仪器、功率计等各类仪器仪表!

详细产品信息售前售后可联系——邓先生:壹叁伍 壹零壹伍 贰捌壹陆/彭女士:壹伍捌 壹捌伍玖 肆零捌贰(微同号)
更多产品图片详情售后可联系——承小姐:一九八四 九九七零 五五零 微同号:壹玖捌肆 玖玖柒零 伍伍零
此信息长期有效  此信息长期有效  此信息长期有效  此信息长期有效
见此信息长期有效 见此信息长期有效  见此信息长期有效
佰度-360-嗖狗-掏宝 通通搜:承恒仪器 承恒仪表 承恒仪器仪表 二手进口仪器仪表 闲置仪器仪表 工厂转型仪器仪表  全国各地可物流代收   价格 行情 成色 产品信息实时更新 欢迎移动通话详询 专业仪器仪表回收 专业进口仪器回收 专业二手仪器回收

网友:
这个作为工程师  ,作者的确有心   ,不知女神是否明白你的良苦用心 ,,,

网友:
作为电子工程师的我不知道技术亮点在哪里?

网友:
亮点在创意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看样子不错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