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A加工贴片的钢网有什么用途,具体如何使用?

楼主:
PCBA加工贴片的钢网用来印刷红胶或锡膏在PCB板上的,钢网一般有锡膏网和红胶网,开始时都需要将钢网与PCB板做定位对准,然后印刷锡膏或红胶,此后工序才不同。锡膏网是做锡膏工艺,开的孔对应PCB板上零件的焊盘,让锡膏印刷在焊盘上,再贴零件上去,过回流焊热固。红胶网是开孔是对应PCB板上零件的中间位置(需躲开吃锡焊盘),再贴零件上去,加热让红胶固化,再过锡炉,上锡焊接。

网友A:
除了贴片机回流焊也是需要钢网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除了贴片机回流焊也是需要钢网的

1) 我一直偏向于软件, 对硬件加工不是太了解,所以问一下
2)   回流焊,基本上就是加热,让锡熔了粘住元件(表达的不专业),那么这个过程为什么要钢网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) 我一直偏向于软件, 对硬件加工不是太了解,所以问一下
2)   回流焊,基本上就是加热,让锡熔了粘住 ...

“锡熔了粘住元件”之前,要在焊盘上刷锡膏,这就需要做一个钢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锡熔了粘住元件”之前,要在焊盘上刷锡膏,这就需要做一个钢网

那还是在贴片之前

网友:
跟贴片机的道理是一样的,只要是PCB板上有贴片元件,不是手工焊的,用机器就得做钢网的
钢网上就是在每个贴片焊盘的位置开一个洞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