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ghttpd支持PHP吗?

楼主:
使用A5的板子
请问:lighttpd支持PHP吗?
我看到系统默认开启了lighttpd web服务器,能访问到初始网页。
问题:这个lighttpd支持PHP吗?我要做一个动态web网页,需要用到php.
答:放到 linux-at91-linux4sam_4.7/arch/arm/boot/dts 目录下。
设备树编译指令:make mysama5cb200yss-d36.dtb
问:PE1,PE2,PE3,PE4对应的/sys/class下的GPIO号是多少?就是4个灯。测试一下
答:是 (5 - 1)x 32 + x
即 129, 130, 131, 132

网友:
lighttpd支持Fastcgi,你去找fastCGI的PHP模块,应该可以。通常PHP都是源码安装的,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用的。如果不是很复杂你用fastCGI就好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