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将p0口放在一个数组中

楼主:
小白想问一下,能不能把一组io口比如p0口放在一个数组中,感觉这样用for去操作写流水灯会方便一些,如果能的话应该怎么定义数组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是跟具体硬件相关的,常规的 GPIO 寄存器设计都是一个输出口状态对应一个 bit,所以修改一个I/O口状态是要通过内存地址的位操作。但是 C 语言的最小数据类型 char, 至少8-bit宽度,所以必须通过按位运算来实现。除非有的 MCU 具有单独写 1-bit 的指令,然后编译器对 C 语言作了扩展才可能。
还有一种情况,是有的支持 bitband 的 MCU 可以,就是把一段内存地址的位操作影射成字节/字操作。

网友:
定义成P0口的数据类型即可,比如是指针,你定义成指针就好

网友:
不合适,不能这样做

网友:
数组本身也对应到内存地址,端口也有具体的地址,从原理上看也许可以,但实际操作可能比较麻烦,正象3楼版主所说,定义成指针操作可能会方便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