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 ST NUCLEO-H743ZI测评】(2)以太网测试

楼主:
本次活动测评开发板ST NUCLEO-H743ZI由ST意法半导体提供,感谢意法半导体对EEWorld测评的支持!
STM32H7
NUCLEO_H743ZI

【 ST NUCLEO-H743ZI测评】(1)初识ST NUCLEO-H743ZI

几经周折,终于搞定了以太网。因为有STM32CUBEMX,本以为花个2个小时就能搞定的,却花了几天时间。
先说一下以前玩NUCLEO-F767ZI板以太网的吧,好作个比较,ETH配置只要把PHY Address设为0,DHCP Disabled,手动填入IP地址等,生成工程;while(1)中加入MX_LWIP_Process();就可以ping 通了。
而NUCLEO-H743ZI的配置就相对多了。下面来详细配置一下:
一、在上次工程的基础上,首先配置CORTEX-M7

二、配置ETH,使能全局中断,注意那句Warning,一会要用到

三、使能FreeRTos,保持默认配置

四、使能LWIP,Platform中选择LAN8742,General中禁用DHCP,IP地址根据自己电脑的配置

五、重新生成代码,并打开,将RAM的起始地址修改为刚才那句警告中的

六、编译运行,ping一下,可以ping通了

七,加入tcp回传测试,添加以下代码
#include "stats.h"
#include "lwip/api.h"
#include "lwip/tcp.h"

void tcp_echoserver_init(void);
static err_t tcp_echoserver_accept(void *arg, struct tcp_pcb *newpcb,err_t err);
static err_t tcp_echoserver_recv(void *arg, struct tcp_pcb *tpcb, struct pbuf *p,err_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);
static struct tcp_pcb *tcp_echoserver_pcb;
void tcp_echoserver_init(void)
{
  err_t err;
  tcp_echoserver_pcb = tcp_new();
  if(tcp_echoserver_pcb !=NULL)
  {
    err = tcp_bind(tcp_echoserver_pcb,IP_ADDR_ANY,7);
    if(err == ERR_OK)
    {
      tcp_echoserver_pcb = tcp_listen(tcp_echoserver_pcb);
      tcp_accept(tcp_echoserver_pcb,tcp_echoserver_accept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memp_free(MEMP_TCP_PCB, tcp_echoserver_pcb);
    }
  }
}
static err_t tcp_echoserver_accept(void *arg, struct tcp_pcb *newpcb,err_t err)
{
  /* initialize lwip tcp_recv callback function for newpcb */
  tcp_recv(newpcb, tcp_echoserver_recv);
  return ERR_OK;
}
static err_t tcp_echoserver_recv(void *arg, struct tcp_pcb *tpcb, struct pbuf *p,err_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)
{
  tcp_write(tpcb,p->payload,p->len,1);
  pbuf_free(p);
  return ERR_OK;
}

八、在任务中添加 tcp_echoserver_init();
void StartDefaultTask(void const * argument)
{
  /* init code for LWIP */
  MX_LWIP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5 */
  tcp_echoserver_init();
  /* Infinite loop */
  for(;;)
  {

    osDelay(1);
  }
  /* USER CODE END 5 */
}

九、再次编译运行,打开网络调试助手,测试OK

测试结束,但学习还未结束,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。

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sjsjf原创,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

网友:
请问按照帖子给的方法配置后编译下载ping不同,是缺少什么步骤吗?我看到例程里有两个任务,一个一直在检查phy的状态,一个在更新DHCP,请问ping在哪里处理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