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立元件搭建三极管放大电路、射极跟随器电路 静态工作点合适、输入电压范围广

楼主:
三极管放大电路:输入电压范围宽,各元件参数都是根据实际实验测试而来的,已经调至合适的静态工作点。放大倍数100倍左右

射极跟随器:各元件参数都是根据实际实验测试而来的,已经调至合适的静态工作点

网友:
这是好资料了,现在直接用分立元件做放大电路的少,直接上运放了。

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要怎么选择,现在塑封三极管多了。

网友:
我自己用三极管是作反相器,电压转换,输入5V,输出就是24V或12V,或反之。

IC输出级接三极管放大器接继电器线圈或大负载了。

用NPN管好用些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