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级烧脑的问题,关于电渔的事?!

楼主:
小时候经常能看到有人到湖里去电渔。当然现在你要去电渔,保证不出10分钟你准被请去吃窝头!当鱼游到电场里时,一定的有点位差才可以被电到。但是,我怎么也不明白水的电导率是很高的呀,鱼的身体我想电导也不低。这个电位差是怎么形成的?请各位给予科普!

网友:
鱼是被脉冲高压击晕的

网友:
河里湖里的水,电导率不是很高。只要直流电源瞬时功率够大,电极附近水中的鱼就会被击昏。

网友:
中学生物学常识:原生动物的生命活动主要是细胞质的化学反应,细胞质内的电解质浓度恐怕不会低于周围环境;低等动物开始则有了“体液”一说,其电解质浓度恐怕也跟高等动物差不了多少了。生理盐水喝起来有点咸,楼主觉得淡水会咸吗?

网友A:
只要是由神经控制生理功能的生物,可能都怕电击吧。而电流要走高电导的路径。电鱼机平均功率都在几百W,且工作在脉冲状态,峰值功率何止几千几万W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是由神经控制生理功能的生物,可能都怕电击吧。而电流要走高电导的路径。电鱼机平均功率都在几百W,且 ...

查了查,淡水的电导EC=1~50us/cm,那么鱼(身长不超100毫米)是钻到了一个1到50欧的电阻内部了。这条鱼的电导应该比水的电导要高很多,鱼才可以被电到,按照人的电解质浓度电导在1000us/cm左右吧。鱼就被喷喷了!也就在海水里估计只能电到超级大的鱼。而且电压得很高才可以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尤其是@PowerAnts,我是在想怎样形象的理解磁场的时候想到的电鱼的事,我想咱们生活的空间就像鱼生活在水里,周围都是磁场。

网友:
电鱼者干的纯粹是断子绝子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