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中C语言注释部分有什么用处?

楼主:
使用的是modbus通信协议

网友:
应该是起干扰作用吧

网友A:
就是把注释部分去掉双斜杠,作为代码写入有什么作用吗?

网友:
从别人手里接手的板子,读的时候只能从第一个寄存器开始读,不知道是哪儿的原因

网友:
注释掉的时id,baud的赋值判断语句判断值是否有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把注释部分去掉双斜杠,作为代码写入有什么作用吗?

肯定会有啊,不注释掉就回去执行它,满足if语句里面的条件,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命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