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副边

楼主:
如图所示,变压器的副边有两组电源都是12V,为什么一组副边加了一个电阻的到地,而另外一组却不用加电阻,原边电压72V,有人能帮着分析一下吗?谢谢了

网友:
为什么一组副边加了一个电阻的到地,而另外一组却不用加电阻

没见到变压器副边加电阻到地呀!两个绕组都是副边的一端直接联接到地。

网友:
变压器左边红色箭头所指处,是否变压器原边有两个抽头且抽头和原边端头联接在一起?如果是,这样联接变压器会非常热,甚至烧毁。如果是原边绕组用两根线并绕,两根线分别焊接在两个端子上,那么电原理图不能这样表示。

网友:
至于首帖红色方框里面的两支电阻,是整流滤波之后才联接到直流输出端和地线之间的。这样联接目的是什么,只能问电路原设计者。

网友:
vdd4的电阻有可能是为了断电后给电容E5放电

网友:
从阻值看又不像假负载

网友:
R17和R18只是用于泄放E5储能的,是否有必要需要考察该路电源的负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