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278采集芯片采集数据失真问题

楼主:
 有没有用过TI的ADS1278做AD采集的?测试时发现输入信号如果超过基准电压,模数转换后的信号模拟显示后不是削峰的失真正弦波,而是类似于有效信号输出但又不正常的输出,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,求解答

网友A:
这样的波形可能是码制转换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波形可能是码制转换的事

码制转换的问题?AD输入信号超过基准后转换出现问题?这是AD坏了吗,调高基准电压就又恢复不失真波形了,如果AD本身就这种问题,应该如何处理呢?同时几个AD均是这样的情况呢

网友B:
上面说的码制像是有符号,无符号十进制转换搞错的问题,我建议你采集前端发个大的直流信号,对比采集下来确定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

网友C:
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对于大于基准电压时对应的输出值的说明的,我用的TI其他AD都是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说的码制像是有符号,无符号十进制转换搞错的问题,我建议你采集前端发个大的直流信号,对比采集下来确 ...

嗯谢谢,对于这个问题,我把基准电压提高了以后就不再失真了,软件应该是正确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数据手册上应该有对于大于基准电压时对应的输出值的说明的,我用的TI其他AD都是有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手册也看过,附图上写了是超过范围就是固定值

网友:
你用示波器测一下差分运放的输出把,感觉是偏置电压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