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单芯片模拟转PWM方案

楼主:
如题,希望大家推荐一个单芯片方案,能够解决模拟转PWM,或者PWM转模拟信号的。不要单片机或MCU方案,搭出来的系统不稳定。也不要555,频率不对。

网友:
老式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,多数可以实现模拟信号转PWM,例如SG3525、TL494……等等。但PWM占空比输出与模拟输入并非线性关系,稳定性也不是很好。

网友:
“或者PWM转模拟信号的”

PWM转模拟信号,低通滤波即可。可以用有源滤波器,也可以无源滤波然后放大。

网友:
LM393芯片就可以啊,电路搭建很方便,可以实现您的要求,其他的比较器也行

网友:
555的频率不对。
需要的PWM频率还有什么要求?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,5楼说的芯片就可以。

网友:
用apc芯片就可以,gp9101可以实现0-vcc转0-100%pw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