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767蓝牙模块通信的问题

楼主:
我有两个板子,一个大板子,一个小板子。
两个板子都有蓝牙模块。现在大板子的蓝牙模块可以和手机蓝牙通信,
小板子的蓝牙模块也可以和手机蓝牙通信。
但是,大板子的蓝牙模块和小板子的蓝牙模块无法通信。
两个蓝牙模块波特率一致,都是9600.
请问高手,是什么原因呢?谢谢!

网友:
查看这个问题,有以下几步你可以去验证一下;
1) 确保两个蓝牙模块的程序是一样的
2)用串口助手测试一下两个蓝牙模块,确保,两个蓝牙模块都是可以用的,程序是OK的
3) 用串口助手测试一下大板的串口,发送接收的数据是否OK
4)   用串口助手测试一下小板的串品,发送接收数据是否OK
5)   对比一下大板小板通过串口发送的数据是否一致
6)在交换两个蓝牙模块使用前,恢复一下出厂设置

网友:
主从设备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主从设备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问厂家,说这一款蓝牙设备只有从设备,只能跟手机通信,互相之间不能通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厂家,说这一款蓝牙设备只有从设备,只能跟手机通信,互相之间不能通信。

是啊,串口透传是用的主和从啊。你如果做广播那就能收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