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在DC18V上传输音频信号的电路,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参考下呢?

楼主:
做一个在DC18V上传输音频信号的电路,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参考下呢?

网友:
参考电话机

网友A:
参考有线电话。

网友B:
我在以前公司搞过语音对讲直流电24V上加载音频的

网友C:
这个只能参考电话机了,在大学时看到一本老外写的电路设计应用,里面有这方面的介绍,可惜忘了书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以前公司搞过语音对讲直流电24V上加载音频的

有没有参考资料呢?帮帮忙,谢谢. 我的邮箱是youzizhile@163.com

网友:
电话机太复杂了,正在分析下电路,用multisim仿真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参考有线电话。

电话机太复杂了,正在分析下电路,用multisim仿真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只能参考电话机了,在大学时看到一本老外写的电路设计应用,里面有这方面的介绍,可惜忘了书名了:titte ...

电话机太复杂了,正在分析下电路,用multisim仿真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电话机太复杂了,正在分析下电路,用multisim仿真下

电话机里面的电路,其功能不仅仅是通直流并且同时通话音电流。还有摘机、振铃等等。
把其它功能的电路都去掉,就是通直流并且同时通话音电流的电路。原则就是:电感感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加,电容容抗随频率升高而降低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电话机里面的电路,其功能不仅仅是通直流并且同时通话音电流。还有摘机、振铃等等。
把其它功能的电路都 ...

老早就不用LC分频了,这是俺1996年刚出来混时修了一个多月收音机电话机用的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早就不用LC分频了,这是俺1996年刚出来混时修了一个多月收音机电话机用的图纸

谢谢分享

网友F:
你说的是18V+22K的电路吧,机顶盒上会用到;这种东西有专门的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说的是18V+22K的电路吧,机顶盒上会用到;这种东西有专门的电路。

已经分析了原来的电路,是音频直接加载的直流信号,没有调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