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TPS40057设计的电路,上电后会听到类似继电器闭合的声音,电源输出异常

楼主:
使用TPS40057设计的电路,24V入,输出11V,10A,外围电路利用官方软件生成,电路板带负载上电,会出现驱动不起来的情况,TPS40057芯片处会听到类似继电器闭合的声音,像是有什么东西再震荡,使用示波器测量SW 处的波形,波形发生变化,不再是50%占空比的持续脉冲输出,而是隔一段时间来一个脉冲。芯片也没有完全坏,当上电前不加负载,上电后缓慢增加负载的过程中,电路正常,电压输出正常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有什么解决方案?

网友:
可能是电感啸叫,自激了
电感参数需要检查

网友:
电感的饱和电流是多大
用示波器看一下FB和SW的波形
响声也可能是有可能是PCB布局的问题

网友:
这是电压输出位置和Sw处的波形,FB处电平为0

网友:
是否芯片因负载过重或过大的容性负载而进入保护状态,然后又自行恢复了?

网友:
上面的图,正常情况下,电流也就1.2A

网友:
没有自行恢复,出现这种情况后,把电子负载关掉再重启才恢复正常

网友A:
做了四块板子,其他三块电流加到9.6A都没有出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做了四块板子,其他三块电流加到9.6A都没有出现问题

你好,这个有找到原因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