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定时器赋初值问题

楼主:
10芯积分
【不懂就问】
用89C52单片机,做一个LED灯闪烁的效果,亮一秒灭一秒
现在在给定时器的TH0和TL0赋初值上卡住了
看教程说,TL0初值为0,TH0初值为0xB8,
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时钟周期,晶振为11.0592MHz
用20ms当做一个循环,循环50次,就是一秒
那么计算初值x*(12/11.0592MHz)=20ms,x=0xB8,
计算出x的值为什么要赋给TH0呢?

网友:
应该是装入初始值的
计算出50次初始值,再分别求模和求余装入TH0和TL0

网友:
20ms应该是对65536-20000=45536求模装入后装入TH0,求余后装入TL0
,,,计时开始

网友:
模式2中,低8位是定时器初值,高8位是自动重装值,低8位计数溢出后将高8位的重装值赋值给低8位,不过模式2用的很少,模式1用的最多!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定时器的模式

8位自动重装模式,TH0决定周期,TL0不赋值的话只是第一次周期不对.

网友A:
首先你得告诉一下你的TMOD是怎么设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得告诉一下你的TMOD是怎么设置的

TMOD=0x01

网友A:
你选用的是16位的定时器,以下的解释很好的解释了初值的计算,你所说的0xB8应该是(2^16-初值)的差值而不是真正的初值。应该是算错了通过正确的计算此差值为18492,而B8是184.
t=(2^16-初值)*机器周期=(2^16-初值)*时钟周期*12
若初值=0x4bfe=19454
t=(65536-19454)*1/11095200*12=0.04983993078087821760....约为0.05s即50ms
公式解释:
每个机器周期产生一个计数脉冲,计时器寄存器最大允许2^16,大于2^16就溢出触发中断。初值为T,则还有65536-T次计数,每次计数用时一个机器周期,所以总用时:t=(2^16-初值)*机器周期=(2^16-初值)*时钟周期*12
初值设置:把所需时间T=20ms代入上式解出初值0xB7C4,把0xB7作为TH,0xC4作为TL(因为所得出的0XB7C4是16位的,但是字节是8位的所以需要两个字节才能装,因此采用TH高8位存放B7,TL低8位存放C4)
也可以用上式推导出初值计算公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选用的是16位的定时器,以下的解释很好的解释了初值的计算,你所说的0xB8应该是(2^16-初值)的差值而不是 ...

太详细了,非常感谢
我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详细了,非常感谢
我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了吧

建议看看前几年流行的郭天祥的: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.入门、提高、开发
比较适合最基本的51学习书,https://download.eeworld.com.cn/detail/%E5%86%B0%E4%BA%BA/8464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