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207 打开CRC失败,以及加密问题

楼主:
刚毕业的小白在实习的时候遇到的问题

在做emwin移植到stm32的时候要打开CRC,然后加入了以下这行代码
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CRC,ENABLE);
提示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RCC_AHB1PeriphClockCmd (referred from main.o).
问师傅 师傅说有加密算法  这个没在用,硬件加密
要用的话要先关闭硬件加密
师傅要求自己找答案

震惊!?这个还能关闭?

求解

网友A: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RCC_AHB1PeriphClockCmd (referred from main.o).提示的是RCC_AHB1PeriphClockCmd没有定义,你这移植直接copy的吧?看看库里面的函数有那些取值,不是硬件关闭不关闭

网友:
报错是未定义,如果函数有定义的话看你那个用法能Enable应该也是可以Disable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RCC_AHB1PeriphClockCmd (referred from main.o).提示的是RCC_AHB1Perip ...

RCC_AHB1PeriphClockCmd这个函数按理说应该是库函数里有的
好像是cubeMX里生成工程时没有开

网友:
crc通常用来做校验,加密用不到这个,你师傅也不靠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CC_AHB1PeriphClockCmd这个函数按理说应该是库函数里有的
好像是cubeMX里生成工程时没有开

那你看看lib库添加RCC的库了吗?看你这个函数,应该是标准库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