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/DC为什么不能先有变压器,后设计电路呢?

楼主:
这么多年一直用AC-DC模块电源,口碑好的模块价格较高,从朋友哪里知道开关电源是一种需要有一定技术经验的公司。也就是说技术含量高的一种产品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开关电源就是设计变压器。有一种说法:同样的电路拓扑,不同厂家的变压器(只是绕线方法不同,或工艺不同)都有可能不能通用。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先把变压器先做出来,在确定其它元件,这样不就可以自己做电源了吗?
想和大家讨论的是:这样可行吗?就是用变压器找拓扑、找芯片方案。这样是否可行?比如:DC-DC电源那样自己做电源。

网友:
设计先后的问题,只不过变压器不是标准器件,需要定制
没有变压器厂家设计一堆型号的变压器放到电子器件柜里买的,都是样品定制

网友A:
我的问题就是要问,变压器厂家按照PI或TI的某类产品,设计一款变压器,如:5V 2.5A的一个电源,先把变压器做出来。工程师,根据这个变压器微调一下拓扑,或干脆就使用厂家的方案。这样做变压器厂家不就可以卖变压器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问题就是要问,变压器厂家按照PI或TI的某类产品,设计一款变压器,如:5V 2.5A的一个电源,先把变压器 ...

当然可以了,大一点的变压器厂家肯定有很多标准方案,
问题还是成本,
好像没有大量库存变压器等大家购买,
以销定产
况且,同样的5V 2.5A的电源,拓扑结构不同,变压器也不同

网友:
先抛开商业问题只谈技术,先声明我不懂电源技术。我猜想:一款变压器做出来了,按照其参数去找匹配功率和开关频率的技术难度是很高的,是吗?也可以说拓扑确定的情况下,功率和开关频率先固定下来,调整变压器是相比较容易的事,是这样的吗?

网友:
同样的产品需求,同样的拓扑,100个工程师不互动,极可能做出100个不相同的变压器。

网友:
那怕碰巧有2个人选了同样的磁芯,得到相同的匝数,但EMI方面的考虑不同,布局布线习惯的不同,变压器绕组结构、绕向,引脚却很难雷同

网友:
前不久,我画了块逆变器方案评估开发板,也就是功率板上插几块小板,SPWM板,驱动板软硬件联调OK了,到正式产品布局时,变压器的引脚也还得调整

网友:
如果后期结构需要调整,布局有变化,变压器可能还得改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