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

楼主:
超声波驱动电路,这么画,Multisim能仿真成功,但这么接变压器是否可行

网友:
此方案不可行,因为效率太低,直流电源提供的功率大部分消耗在电阻R79上面了。

网友:
接什么样的换能器?有功率,电压,频率参数吗

网友:
50W120KHz振子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