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:AT89C51和C52在protues运用有什么区别?

楼主:
本人菜鸟,很菜的那种,在用protues进行单片机仿真的时候把AT89C51换成AT89C52,原本是没有问题的,可以仿真,可是换了之后就没办法仿真了。我做的是电子密码锁,换单片机前后程序是没变的,引脚应该也没链接错误,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仿真失败。
51和52的引脚不是一样的吗,功能相差不大吧,难道是程序的问题?(程序跟单片机型号有关吗?)
请大神指教!

网友A:
应该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先单独调试各个外设,比如指示灯,EEPROM,喇叭,矩阵键盘,液晶。
慢慢找问题,说不定哪地方线没接好。

网友B:
P0口那些标号加上吧

网友:
没区别,51和52差别只在ROM和ram大小的区别。例如51上的程序52可以完好运行,大型52的程序,51可能会出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你应该先单独调试各个外设,比如指示灯,EEPROM,喇叭,矩阵键盘,液晶。
慢慢找问 ...

好的,我尽力尝试一下,十分感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P0口那些标号加上吧

原来真的是标口的问题,因为程序里标注了相应的引脚号但是protues却没有标导致仿真出错。十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来真的是标口的问题,因为程序里标注了相应的引脚号但是protues却没有标导致仿真出错。十分感谢

客气客气 初学也是通过proteus  想想也是八年了 还记得一些

网友:
你的上下两个图不一样啊!上图的P0口那些标号未加上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