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高级扩展坞40A80045CN拆解 & 小改造(1)

楼主:
前言
最近使用笔记本(型号T460P)做项目调试,虽然已经用上了USB HUB,但是插上鼠标、键盘、仿真器、USB串口工具等,扩展出来USB端口还是不够用,并且一般的USB端口供电还达不到2A....
没想到借助伟大的“万维网”,还真找到了一款强大的扩展坞

一下扩展出来6个USB端口,并且有两个端口还能输出超过2A的大电流,对我来说简直完美!遂马上入手(300+ 人民币)

因为物品非全新,就直接上实物图了

前面板

后面板

实物还比较小巧,长宽和 iPhone X 类似

到手后试了下各端口都还正常,只是USB端口空载电压只有5.02V(或者5.04V ?);
本来这个电压挺好的,很标准,但是稍微带个大点的负载,USB端口的电压就降到了4.85V左右,给iPhone X充电只有1A左右的电流(正常5V 2.4A的充电器可以达到2A),这个不能忍啊,本来就是冲着这两个大功率USB口才入的这款扩展坞,结果你丫的只能用到1A!

遂开拆,改造!目标是把5V电压提高4%,达到5.2V左右,这样即使有插入接触损耗和导线损耗也能保证大电流输出

拆解

先看看背面

看到这个背面的时候,第一感觉是:红框里面的脚垫下有固定螺丝!
然而,揭下来一个脚垫,空的,没有螺丝;再揭一个,还是没有,难道是卡扣设计?!

于是找了一堆名片往里插....

费了半天劲还是打不开,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,出现了一颗螺丝

这才意识到,前图黄色园框中的塑料片下面是固定螺丝....这一体化的背面设计也太优秀了

拧下螺丝,再拆就很简单了。下面看看内部电路板

整个板子用料足,元器件密度高,做工挺好(毕竟全新的要1200+ 呢)

主板中部有颗比较大的芯片:DL-5900,是一款集成芯片系统,具体功能见下图

主板下部,一左一右有两片USB3.0的HUB 芯片 VL812

拧下主板上的三颗螺丝,就可以取下主板

主板下方有塑料片、塑料圆柱起支撑作用,避免短路;外围金属框架也起到支撑、固定作用

主板背面元件少一些,但也密密麻麻都是走线

初次看到这个主板,其复杂度有点超出预期,看起来改造不易啊;不过既然都拆了,又怎能放弃!
预知后事如何,且看下回分解......

网友:
下篇已完成,放上链接
Thinkpad 高级扩展坞40A80045CN拆解 & 小改造(2)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 ... &tid=1071280&extra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