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怎么实现用两路电源来驱动同一负载

楼主:
我有两路电源,输出的电压分别为24V和15V,我怎么才能让这两路电源同时给一个5欧的负载供电。

网友:
要两路电源并联同时给一个5欧负载供电,你的两个电源必须都具有限流功能,而且可以长时间工作于限流状态,即可以当电流源使用。

《电路》课程中早就说过: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,理想电流源不能串联。

网友:
两路电源同时给一个5欧的负载供电

同时?是2路电源并联还是串联供电
负载到底需要多大电压

网友:
本人菜鸟一枚,试着分析一下,请大家指正。是不是可以先同步一个统一电压,再并联输出呢?或者增加二极管防反灌,再并联输出。

网友:
Multiple-Input Converter :MIC 多源DCDC
我毕设在做

网友:
这里面得慢慢学
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然
你是要同时为负载供电还是分时
你需求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决定了你是多源BOOST 还是多源BUCK 还是多源BOOST-BUCK
想学的话Google学术搜阮新波 李艳等人的文章
我也是看他们的 这几天学到很多东西
建议你也看看
我简单说一下吧 多源DCDC的拓扑理论基础源于这一篇文章
https://ieeexplore.ieee.org/abstract/document/4783544/
是台湾教授写的
国内的话 李艳 阮新波很多多源DCDC的论文都无一例外基于这个
也就是说你想做多源DCDC 这一篇必须得看
英文简单易懂
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想法 希望对你有用
下面我简单说一下你这个怎么实现
首先你想分时供电的话 很简单 就是两个独立的DCDC 简化一下就行 不过控制电路就比较麻烦 需要根据算出来的占空比 控制好 通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