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的差分线跨接的电阻有什么用

楼主:
有时会看到连接到RJ45接头的差分线上跨接了2个49.9Ω的电阻,然后中间接了一个电容到GND,甚至电容另一头还可能接了3.3v,有时差分线之间又没接电阻。如下面3张图所示,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?以太网的逻辑是不是类似于LVDS那样依靠电流流过100Ω电阻来产生信号电平的呢?两个电阻之间接地的电容的作用又是什么?为什么有时候又会将两个电阻的公共端接一个直流电源?

网友:
2个49.9Ω的电阻是差分线上的终端匹配电阻
图的右上部分应该是接PHY芯片方向,,,
PCB板中这两个终端电阻的中间必须和地尽可能短的连线连接,

网友:
直流电源应该是给RJ-45里面的变压器线圈进行供电的

网友:
记得应该是终端阻抗匹配吧,

网友:
建议楼主可以到论坛的下载中心找一些“以太网电接口EMC设计指导书”看看

网友:
芯片的手册里13、14脚的解释Differential common driver transmit output (PMD Output Pair). These differential outputs
17 are automatically configured to either 10BASE-T or 100BASE-TX signaling.
IIn Auto-MDIX mode of operation, this pair can be used as the Receive Input pair.
These pins require 3.3-V bias for operation.翻译差分公共驱动器发送输出(PMD输出对)。这些差分输出
17自动配置为10Base-T或100Base-TX信令。
在自动MDIX操作模式下,此对可以用作接收输入对。
这些销需要3.3-V偏压才能工作。

网友A:
差分信号终端电阻(49.9Ω,有的PHY层芯片可能没有)必须靠近PHY层芯片的Rx±、Tx±管脚放置,这样能更好的消除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,此电阻有些接电源,有些通过电容接地,这是由PHY芯片决定的.

网友:
一直都是只知道个大概,今天总算问清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分信号终端电阻(49.9Ω,有的PHY层芯片可能没有)必须靠近PHY层芯片的Rx±、Tx±管脚放置,这样能更好的 ...

哦,这么说就解释得通了,应该是电路内部结构决定的

网友:
变压器中心抽头有两种接线方式,电容接地或者电阻接VCC,叫做电流型、电压型;取决于CPU PHY层驱动方式是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。网口线路单线阻抗是50欧姆,差分线间阻抗为100欧姆,所以需要49.9欧姆电阻相接,标准是50,但是没有50欧姆这一阻值电阻。

网友:
实际上网口那种电路形态有一个专业电路名词叫做bob Smith电路,你看一看看。

网友B:
这文档是哪里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文档是哪里的?

一个是芯片手册,一个是百度

网友:
原来就知道电压型电流型,还真没有细究过这个

网友:
除了阻抗匹配电阻和共模滤波器外,BOB Smith电路往往还包括一对并联的隔直电容。这些电容与端接电阻串联,作用是阻止直流分量通过端接电阻流向接收端,防止设备间可能出现的直流偏置冲突,同时也保护接收端免受过大直流电流的损害。电容对交流信号呈现低阻抗,允许数据信号无损通过,而对直流分量呈现高阻抗,起到隔离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