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CODING TALK】你会怎么实现队列

楼主:
我已经习惯性忘记开过坑这件事情了 。
不过事实上,我的确按照自己的想法实现了一个 “通用的” 队列。
另外,我还在它的基础上,做了一个 二重队列,我实现它是因为我经常要把串口通信缓冲起来,再配合
一个简单的 字符检测器的 有限状态机 做帧判断。
简单起见,我先把我这个
贴上来

必须说,队列(Queue)虽然是一个很有用的基础ADT,但是,就基本功能而言,它的实现却是十分简单的。
比如我自己实现的一个版本。
(我是根据 《C语言算法描述》这本书的相关章节中的定义 实现的)

头文件定义
struct QueueRecord;
typedef struct QueueRecord *Queue;
typedef struct QueueRecord  QueueStruct;

typedef unsigned char  Element;
typedef short QRange;

struct QueueRecord
{
     QRange capacity;
     QRange front;
     QRange rear;
     QRange size;
     Element *array;
};

void Queue_MakeEmpty(Queue Q);
void Queue_Create(Queue Q,Element *Array,QRange MaxElement);
int isQueueFull(Queue Q);
void Enqueue(Queue Q,Element X);
int isQueueEmpty(Queue Q);
Element Dequeue(Queue Q);

QRange NextPosition(QRange pos,QRange Range);

源文件实现
QRange NextPosition(QRange Pos,QRange Range)
{
    if( (++Pos) == Range)
          Pos = 0;

    return Pos;
}

void Queue_MakeEmpty(Queue Q)
{
    Q->front = 1;
    Q->rear = 0;
        Q->size = 0;
}

void Queue_Create(Queue Q,Element *Array,QRange MaxElement)
{
        Q->capacity = MaxElement;
        Q->array = Array;
        Queue_MakeEmpty(Q);
}

int isQueueFull(Queue Q)
{
    return (Q->size == Q->capacity);
}

int isQueueEmpty(Queue Q)
{
    return (Q->size == 0);
}

void Enqueue(Queue Q,Element X)
{
    if(isQueueFull(Q))
        return;

    Q->rear = NextPosition(Q->rear,Q->capacity);
    Q->array[Q->rear] = X;
    Q->size++;
}

// 队列空时,返回值未定义;
Element Dequeue(Queue Q)
{
      Element x;

      if(isQueueEmpty(Q))
          return 0xff;

      x = Q->array[Q->front];
      Q->front = NextPosition(Q->front,Q->capacity);
      Q->size--;

      return x;
}

网友:
没骗你吧。
加上头文件,还有我强迫症的缩进和空格,整个实现不足100行。

其实这个东西本来没什么纠结的。

上面这个实现,我个人使用了很久,也一直很满意。
而且,从我类似强迫症的名字中你可能看出来了,我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基础部件在使用。

事实上,只要用宏,或者 typedef 重定义 Element,这个实现的确是 准通用的。

网友:
但事实上,它还真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用。

为啥呢?
我给你看我的文件夹截图

这个 U8_libQueue.h 为毛头文件名字这么别扭呢?
其实,别扭就别扭在 Element这个地方。

具体来说是这一句

typedef unsigned char  Element;
typedef short QRange;

并不是所有时候,Element都是char——虽然作为串口之类的通信缓冲,其实百分之九十九。
但因为这个功能过于简单,也过于基础,所以我很希望把它做成通用。

通用到什么程度呢?

在我的认知里,除了最没品的复制之外,有两种层次的通用:
1.代码几乎不用改——比如我的这个实现,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 Element;
2.直接编译成库,使用的时候,不需要也无法修改。

但是第一种实现,其实有个缺陷。
假设以下这种情形。
在你的代码里,有两个地方需要队列。
第一个地方,Element是char,第二个地方,Element是一个之定义的结构体。

你完全可以想象,这个时候,它的不通用性就暴露出来了。

网友:
所以,真正意义上的通用,只有做成 不需要也无法修改的 .a/.lib文件,直接调用。

但是,这里,会遇到第一个难题,就是如何处理 Element。
(这里留一个钩子:我踩你第一反应也会想到 void *,和我一样,那,好吧,试试
实现,至少我就发现没我想的那么完美~~)

网友:
事实上,我大半夜不好好睡觉,已经想出了三四种不同形式的实现方式。

不过说实话,我觉得,对于这个不足100行就可以实现的简单功能,这样做已经有点高射炮打蚊子了。

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,不值得我再浪费干正经事的时间。

不过,我转念一想,如果退一步,把编程技艺,当成一种像琴棋书画一般的爱好,那么,就让我一天写一种实现方式,并简要分析其给接口和使用带来的方便与麻烦~~~

老规矩,这个问题,我会晾它一两天,等待你的回复。

答地好的,斑斑将选取其中最好的3个回复,一人送500芯币。

网友:
开发累哟!

网友A:
本身数据结构的实现就有两种内存结构,第一是:数组,二是:链表。在单片机这种环境下,我推荐数组。数组是可控的结构,不易出错。
当然,也可以使用硬件结构的队列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本身数据结构的实现就有两种内存结构,第一是:数组,二是:链表。在单片机这种环境下,我推荐数组。数组是 ...

额,我发现你的认知里有几个很严重的混淆
首先,所谓数据结构,其实分很多种,不过我猜测你想说的是

不管是 队列,栈,或者 树这些基础的数据结构的实现,都有两种内存组织方式
一种是数组,一种是链表。

但其实,就某种观点而言。
表,是最基础的一种数据结构之一,另外两种才是队列 和 栈
他们的区别是 进出顺序。

而数组和链表才是表的两种最常见的实现方式。
数组可以说是线性表,链表则不是,因为它的内存不一定是连续的。

我并不觉得,单片机环境下,数组比链表安全。
我想,你大概是把 链表的实现认为是必须有 malloc/free这个堆上内存分配功能。
如果是这样,不带OS的单片机裸机C编程环境的确不安全。

但实际上,链表还有另一种 游标实现方案。
完全不需要堆上分配内存。
也是一种静态数组方案。

如有兴趣, 可以看我之前上传的一本
《数据结构和算法:C语言描述》
作者是 M.K.Allen

网友:
我这话说的很严密“本身数据结构的实现就有两种内存结构,第一是:数组,二是:链表。”我说的数据结构就是指的ADT(抽象数据结构)。而且,我说的是内存结构!
不知道你了解了没有。ADT的词条释义来自于“维基百科”,不是骗子网站哦!

网友:
给你的建议是C语言的数据结构库不是没人做不出来,而是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。你看为什么C++有STL,而C语言没有呢?可能你会觉得C可以调用C++的库,就没有必要了是吧!
C和C++就不是一种语言。对于单片机等内存受限的设备,C语言的标准库更是没有必要。
顺便说一下,你做的库能不能在操作系统下用的呢,换个简单的说法是能不能支持“多线索”,有人也称“多线程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额,我发现你的认知里有几个很严重的混淆
首先,所谓数据结构,其实分很多种,不过我猜测你想说的是

...

我的回复被挡了,我说的数据结构就是指的ADT

网友:
补充一下我上学学习的数据结构用的是PASCAL语言来描述的。教材是清华大学教授“严老太太”写的。

网友:
我见过一种实现,好像是使用了数组来实现队列,但是当队列要满的时候,把数组的SIZE*2;当元素出队,导致总长只有当前的1/4的时候,把数组的SIZE/2。

小题目也是可以高出不同的精彩点

网友C:
1. 要存放不同类型的数据,得抽象。

C语言中,char、int、float、struct等数据类型对应的数据,从内存的角度来看,它们只有两个属性,一是开始地址,二是长度。所以,把char、int、float、struct等数据类型对应的数据,抽象为包含开始地址和长度的一段内存就行了。

void Enqueue(Queue Q,Element X)

修改为

void Enqueue(Queue Q, void* pData, unsigned int DataLen)

问题迎刃而解。

2. 要完全通用,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,就是线程安全。涉及到线程安全,其实相当于涉及到跨OS的问题。因为不同OS的锁接口的名字和参数很可能不一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1. 要存放不同类型的数据,得抽象。 C语言中,char、int、float、struct等数据类型对应的数据,从内存的 ...

第一个问题

相比于 改成地址——关于数据类型的描述,我十分认可,是一个老到的描述。

但是与其如此,我还是倾向于 Linux 那种游标式的路子

第二个问题。

还没考虑过。但是,就FreeRTOS这类RTOS来说,它提供了带线程保护版本的API,我的思路,也是如此。

不会在ABT这个位置处理,而会在 类似于 系统调用 的 系统API这个位置处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问题 相比于 改成地址——关于数据类型的描述,我十分认可,是一个老到的描述。 ...

第二个问题。

       既然要队列通用,而且是编译成a档、lib档这种程度的通用,那就不能和某个OS的API耦合。否则其它OS可能无法使用,在不带OS的裸机上也用不了。

       要解决第二个问题,其实也不难,使用装饰模式这种设计模式就行了。队列结构体QueueRecord增加加锁、解锁函数指针,队列使用者在调用Queue_Create时把具体OS的加锁解锁API传进来(裸机传NULL),然后在Enqueue接口判断函数指针是否为NULL,不为NULL则调用就行了。

        加锁、解锁函数指针抽象得好的话,队列则可做到完美的通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第二个问题。        既然要队列通用,而且是编译成a档、lib档这种程度的通用, ...

嗯,基本就是这个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