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

楼主:
WE-VOUT为一个信号输入到LM321,R1,R4可以选择焊或者不焊,这个电路是用来干嘛的

网友:
R1,R4可以选择焊或者不焊,这个电路是用来干嘛的

电路是用来干嘛的,这可很难看出来。

网友:
AUX怎么感觉是车上的  接口什么的   瞎猜的哈

网友:
就是普通的运放,虚短 虚断,虚短,weout=C2-P,功能就是信号条调理,用运放增强输出驱动能力

网友:
焊或者不焊? 是可以短路还是直接断开?

网友:
几乎所有涉及运放问题,都可以用虚短,V+=V-;虚断,运放正负输入电流近似为0,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