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R2111无法发送出数据的问题

楼主:
串口的初始化:
void USART_Init(void)
{

   P1SEL0 |= BIT2 + BIT3;
   P1SEL1 &= ~(BIT2 + BIT3);

   UCA0CTLW0 = UCSWRST;

   UCA0CTLW0 |= UCSSEL__ACLK + UCPEN  +UCPAR ;
   UCA0BR0 = 3;
   UCA0BR1 = 0x00;

   UCA0MCTLW = UCBRS3 + UCBRF0;

   UCA0CTLW0 &=~ UCSWRST;
   UCA0IE |= UCRXIE;

}

发送:
void Uart1send(u8 cm)
{
while(!(UCA0IFG & UCTXIFG));
UCA0TXBUF = cm;
}

void Uart1sendcom(u8 *cmd)
{
    register u8 *string = cmd;
    while(*string != '\0')
    {
    Uart1send(*string++);
    }
}

主程序:
void main(void)
{
    WDTCTL = WDTPW | WDTHOLD;               // Stop watchdog timer
    PM5CTL0 &= ~LOCKLPM5;                   // Disable the GPIO power-on default high-impedance 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
    CLK_init();
    //PWM_Init();
    USART_Init(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Uart1send('1');

        Uart1send('7');

    }

}
求助下各位大神,这程序是我照着F5529单片机写的,后面我又对比了网上的FR系列的串口程序,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啊,可是串口的P1.3引脚的TXD我用示波器看就是没有波形,之前说可能是我端口的输出配置有问题,但是我查了芯片手册 DIR不需要配置,只需要把SELX配置成01就可以了,我觉得理论上我已经检查不出有什么问题了,求大佬能帮忙看看。

网友:
你试着把发送端口配置为输出口试试

网友:
以上问题已解决,我记得好像是波特率虽然是按照手册上配的,但是还是不准确.....重新改了一下就能用了
void USART_Init(void)
{
    P1SEL0 |= BIT6 | BIT7;

    UCA0CTLW0 = UCSWRST;

    UCA0CTLW0 |= UCSSEL__ACLK  ;
    UCA0BR0 = 3;
    UCA0BR1 = 0x00;

    UCA0MCTLW = 0x9200;

    UCA0CTLW0 &=~ UCSWRST;
    UCA0IE |= UCRXIE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