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频点的放大电路怎么设计好使

楼主:
想设计一个模拟放大电路,针对两个不同频点的输入信号实现放大倍数一样,如果用AGC电路实现这样的一个模拟放大电路,靠谱么(均衡器)

网友:
选用宽一点的频带放大器  试不是就可以

网友:
针对两个不同频点的输入信号实现放大倍数一样

两个频点,频率各是多少?要求多大输出幅度?

网友:
如果带宽足够,即该二频点对放大器而言不影响其增益,那么用此放大器即可。只是若该二频点相差很大,那就可能会导致放大器的成本大增,所以必须考察具体的参数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