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单片机之间使用SPI通信的存在的问题

楼主:
目标是实现两个单片机之间使用SPI通信,两个单片机都连着上位机,目标是在串口助手上,上位机甲发送一个字符给上位机乙。
代码如下:
# include //头文件
# include //头文件

#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SCK = P1^0;//位定义时钟
sbit CS = P1^1;//位定义片选(使能)
sbit SDI = P1^2;//位定义Input
sbit SDO = P1^3;//位定义Output

uchar dat, dat0, dat1, b, flag;

/*-----函数声明-----*/
void delay5us(void);
void SpiInit();
void SpiSend(uchar dat1);
uchar SpiReceive();
void UARTInit();
void judge();
void receive1();

/*-----主函数-----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ARTInit(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udge();//执行判断
        }
}

/*-----5微秒延时函数-----*/
void delay5us(void)
{
        _nop_();
}

/*-----SPI初始化函数-----*/
void SpiInit()
{
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delay5us();
}

/*-----SPI发送函数-----*/
/*-----下降沿发送-----*/
void SpiSend(uchar dat1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K = 1;//时序置低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//8bit,一位一位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        if (dat1 & 0x80)//判断当前最高位为1还是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O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O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        SCK = 1;//产生时序下降沿,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        dat1 <<= 1;
        }
}

/*-----SPI接收函数-----*/
/*-----上升沿接收-----*/
uchar SpiReceive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dat = 0x00;
        SCK = 1;//时序置低
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//8bit,一位一位写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 = 0;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        dat0 <<= 1;
                dat0 |= (uchar)(SDI);
                SCK = 1;//产生时序上升沿,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5us()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dat0;//收到数据(返回值)dat0
}

/*-----串口(中断)初始化-----*/
void UARTInit()
{
        EA = 1;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ES = 1;//打开串口中断
        SM0 = 0;SM1 = 1;//串口工作方式1,8位UART波特率可变
        REN = 1;//串口允许接收
        TR1 = 1;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TMOD |= 0X20;//定时器1,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
        TH1 =0XFD;
        TL1 =0XFD;//设置波特率9600
}

/*-----串口中断服务函数-----*/
void UART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if (RI)//判断是否接收完成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 = SBUF;//读SUBF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//表明谁是主机
                RI = 0;//软件清零
        //        REN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flag=2;
}

void judge()
{
        SpiInit();
        if(flag==1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flag=1,那么就意味着是甲方单片机,获得的是一手数据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//执行的是发送数据给上位机--电脑以及发送数据给乙方单片机
                SpiSend(dat);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flag!=1那么就意味着是乙方单片机,获得的是二手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Receive();
                receive1();     //执行的是接受数据,并且发送数据给上位机
        }
}

void receive1()        //乙机发送数据给上位机
{

        b=SpiReceive();
        ES=0;
        SBUF=b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        ES=1;
}

网友:
也不说是什么问题.
我能想到的问题就是两个单片机的主从机身份问题,从机是不能主动发送数据的.

网友:
楼主表达有些不清楚
如果两个单片机直接通信串口助手是为了查看通信状态
两个单片机需要一主一从
主机发数据从机接收
两个单片机的spi配置是不一样的

网友:
SPI需要注意速度、模式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表达有些不清楚
如果两个单片机直接通信串口助手是为了查看通信状态
两个单片机需要一主一从
主机发 ...

目标是使用上位机A和上位机B实现全双工通信,上位机A用串口助手发送一个字符,在上位机B的串口助手上收到一个字符,同理上位机B。中间需要使用RS—232和SPI协议,谢谢啦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