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谁认识这个器件吗?

楼主:
大神谁认识这个器件吗?

网友:
图片不清楚
可以多角度几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不清楚
可以多角度几个

能看清吗?

网友:
看清个鬼
楼主这是芯片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看清个鬼
楼主这是芯片吗

看符号和图片应该是电阻网络
参考
https://www.mouser.cn/ProductDet ... GhZG8Hx288mXoNYo%3D

网友:
这个东西没看出来,还涂抹一层什么东西
是什么传感器?

网友D:
这个器件是在什么板子上的?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板子的用途推测出来。
你就不能拍清楚一点?

网友E:
有多种可能 你想知道我们是怎么猜测它么  楼主    我能猜出一大堆

网友:
根据电路功能来推测吧,这个还真看不出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看清个鬼
楼主这是芯片吗

我尽力了 ,它太小了。就sop-8封装的八分之一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器件是在什么板子上的?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板子的用途推测出来。
你就不能拍清楚一点?

光电二极管和放大器之间,14脚分别在运放两个输入端,3脚接了输入端,2脚接地。
太小了,尽力了,只有sop-8封装芯片的八分之一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有多种可能 你想知道我们是怎么猜测它么  楼主    我能猜出一大堆

都能有哪些可能呢,有人说可能是什么传感器,但是它没有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都能有哪些可能呢,有人说可能是什么传感器,但是它没有供电

电阻网络 我的另一个回复没有通过 里边有参考链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尽力了 ,它太小了。就sop-8封装的八分之一大

加个放大镜再拍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都能有哪些可能呢,有人说可能是什么传感器,但是它没有供电

那就是无源的    就只有  是混频器    温度衰减片   还有,,,,

网友:
这已经是微距镜头拍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符号和图片应该是电阻网络
参考
https://www.mouser.cn/ProductDetail/Vishay-Beyschlag/ACASN1001U1 ...

找到了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符号和图片应该是电阻网络
参考
https://www.mouser.cn/ProductDetail/Vishay-Beyschlag/ACASN1001U1 ...

有点像

网友:
RP就是排阻 拆下来测量一下阻值

网友:
才疏学浅,不认识

网友G(2019-03-09):
不错,真是太棒了!

网友H:
感觉有点像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