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AR安装的注意问题和教训

楼主:
作为嵌入式编程的小白,首先要安装嵌入式系统开发工具IAR,当然是破解版的。但是在安装IAR时遇到了一些问题,也受到了一些教训。

主要流程,我安装的IAR的版本是IAR6.30.1,双击autorun.exe,再点击Inatall IAR Embedded Workbench。然后按照提示继续往下安装。在这之中,需要序列号和密钥(安装完成后在安装密钥也可以)。

这里破解有两种方法:

1.在破解工具 crack 文件夹中,先运行IARID.EXE程序,得到Host-ID。用编辑打开2.bat文件,将Host-ID输入iarkg.exe 0x21F65 > key.txt中。然后双击IARKG.EXE程序,生成license.txt文件。我是对ARM系统的开发,所以找到EWARM对应的Installserial和Key,然后复制到安装程序中就可以了。

2.用Keygen.exe程序,选择正确的版本,生成Installserial和Key,然后复制到安装程序中。

在这里要注意几个问题:

1.在安装IAR的时候,应该先把所有杀毒软件关闭。

2.在运行IARID.EXE和IARKG.EXE程序或Keygen.exe程序的时候要用“以管理员身份运行”,否则生成的Host-ID是错误的。

3.Host-ID输入时,要转换成大写。

4.选择Installserial和Key的时候要选择对应的version,ARM对应的就是EWARM。

在安装的时候也受到了一个教训: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没有用“以管理员身份运行”运行IARID.EXE和IARKG.EXE程序或Keygen.exe程序,所以得到的Installserial和Key不正确,直接卸了重装。但是在卸载的时候要完全卸载。1.首先用360安全卫士清理遍系统(垃圾、注册表等)。2.安装IAR的磁盘以及C盘内搜索框内输入:IAR、msp430、IAR Embedded Workbench Evaluation for MSP430按照这三个关键字分别查找、把与其有关的全部删除(C盘删除时慎重)。另:C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IAR Systems 务必删除。3.在开始菜单中搜索栏中输入”Regedit“打开注册表,在其中搜索第二步中的关键字,与其有关的文件全部删除(文件删除时务必慎重)。在重新安装IAR时在进行到输入license key的那一步时,如果如果其中是空白的就表示你清干净了,否则原license仍在起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