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怎么测单相逆变器的输出纹波

楼主:
这里,逆变器输入24V电压,输出14.4V,0.44A,输出频率为50Hz
求怎么测量输出纹波

网友:
逆变器要测的是失真度,测纹波干啥? 看你其它的贴子,LC的参数也是瞎抄的吧。LC积倒是对了,但L/C不对

网友:
直流才有纹波吧,交流测谐波,波形畸变吧?

网友:
挂上示波器看输出波形,输出波形有畸变就是失真了

网友A:
逆变器输出的应该是正弦波吧,你用示波器看输出电压的正弦波型是不是出现畸变,就能判断谐波多不多,纹波通常是测量直流电出现像海水波浪似的的波形叫纹波。如果需要测量逆变器输出电流波形是否有谐波,需要电流钳配合示波器看波形。如果有功率分析仪,也能直接读取谐波含量百分比的。

网友:
最好是用变压气滤除直流,测量

网友:
如果测偕波,可以用示波器FFT分析功能测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逆变器输出的应该是正弦波吧,你用示波器看输出电压的正弦波型是不是出现畸变,就能判断谐波多不多,纹波通 ...

现在我想要测量输出电压的谐波,用示波器该怎么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我想要测量输出电压的谐波,用示波器该怎么测

示波器多数没有测量谐波的功能,测量谐波成份需要用其它设备。
测量谐波,比较早的设备是失真度分析仪,现在可以用频谱分析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示波器多数没有测量谐波的功能,测量谐波成份需要用其它设备。
测量谐波,比较早的设备是失真度分析仪, ...

测电源谐波有专门的电能质量分析仪,衡河的2W+, 远方的2K+, 可一次获取2-50各次谐波的含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我想要测量输出电压的谐波,用示波器该怎么测

首先你需要知道理想的波形是什么形状,测试出来的波形和理想波形的差异,就是谐波,比如正弦波不平滑,谐波含量就大,不过这只是眼睛观察到的,不准确。如果是谐波含量比较小,这种方式测试的不一定准确。通常功率分析仪都有谐波测量功能,电流和电压谐波都有。

网友:
@landeng1986 说的对,如果是直流才测试纹波,交流测的是波形的畸变情况,通常的手段是测试波形的谐波情况。

网友:
测量电源的谐波情况,可以使用数字示波器。多数的数字示波器高档示波器都有FFT分析。从FFT的结果就可以分析出谐波的情况。甚至通过双踪(双路)示波器还可以电流和电压一起测,用来分析视在功率角。keysight的示波器就有,而且不错。

网友:
记得青岛青智仪器的电量分析仪,原理就是使用ad将测量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,然后用单片机做FFT(快速傅里叶)变换,通过FFT结果分析谐波次数,和其它指标